有关stc89c52单片机连接6050陀螺仪的问题

楼主(2015-10-03):
问题详情:stc89c52单片机连接6050陀螺仪,然后使用1602显示屏将陀螺仪采集的数据显示出来。目前的状况是将1602插在单片机开发板上,陀螺仪连接在单片机开发板上,但是1602显示屏没有显示数据,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1.1602的显示程序不对
2.陀螺仪那部分没有数据输出
3.先搞定1602的显示  能让它准确显示之后  再做陀螺仪部分

网友B:
从这些方面检查:
1、确定LCD1602的RS、EN脚有没有接对
2、RW脚确定接地
3、LCD的显示对比度调节适当
4、程序错误,使能端EN一般要给一个脉冲才能传输命令或者数据的

网友C(2017-01-13):
把没成功的作品也发上来,看后才能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