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小音响改纯线输入HT6871功放的问题

楼主:
以前在T宝买的一个蓝牙小音箱 坏掉了 ,接通电源也不说话了(就是....进入蓝牙模式之类的)。买来基本就是用来给电脑线输入的,从不用蓝牙。 功放是6871,各位大神能不能帮我看看做成一个纯线输入功放?

网友A(2015-10-07):
都没人的吗?这些电子论坛我都发了 每一个人回答

网友B:
你可以,找到从蓝牙模块输出的音频信号,最好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B:
然后找到功放输入的,左右声道输入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然后找到功放输入的,左右声道输入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找到从蓝牙模块输出的音频信号,最好万用表测一下

http://bbs.cndzz.com/data/attach ...

网友B:
你是说不用蓝牙接收,那好办呀,1,你先要判断电源是不是5V供电的,还有电流是多少,2,找到功放模块,然后再网上查找他的引脚输入脚,,要用MP3播放器用线链接测试,先不要接到电脑上

网友B:
这个是原理图,和引脚图,你对照查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不用蓝牙接收,那好办呀,1,你先要判断电源是不是5V供电的,还有电流是多少,2,找到功放模块,然后 ...

5V 200mA

网友B:
1,你要找到输入端的电容33NF,然后不管前面的蓝牙输出端或者切断,VDD是电源正极,GND是电源负极,其他不用管,看一下是不是有声音输出,应该是这样的,我的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C(2016-09-25):
贴主,改装成功能了了吗?

网友D:
3,4脚是音频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