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显示一排方块

楼主(2015-10-06):
    为什么1602液晶上电之后是这个样子,有一排显示方块,而不是背光显示,烧写程序之后也是这个样子,液晶对比调节了也还是这样,大神帮个忙啊!!!!!!

上电之后和烧写程序之后都是这个样子

上电之后和烧写程序之后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A(2018-06-12):
今天随手拿了块开发板来用,也是点亮1602以后,和这个图片一样,一排方块,检查了很久,不服气,程序我自认为是没问题的,结果找了很久的毛病,居然开发板的电路是错的,D0-D7的数据口是乱接的,果断刀片割开,焊锡烙铁改正线路,现在能显示出字了,但是遇到新问题,第二排光标能慢慢跳过去,就是不现实内容, 又迷茫了。

网友B(2015-10-06):
个人感觉对比度还是太高,很长时间不用了,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对比度还是太高,很长时间不用了,仅供参考。

调了对比度,但还是没有反应,还有其他什么原因么??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是接触不良导致了,建议重新焊接一下

网友D:
103调太低了,我一般调中间,这种问题要用替换法慢慢解决

网友E:
程序可能有问题!检查一下程序!

网友F:
这是正常状态啊  你输入程序之后就会显示出来

楼主:
已经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

楼主怎么解决的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G:
去调节对比度,这是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解决的能不能分享一下

      液晶的使用手册上的电气连接跟开发板上的连接有点差别,所以程序写的就有点问题,另外调了一下对比度,于是就解决了,非常感谢各位论坛朋友的帮助。。。。

网友H(2017-05-19):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之前没接电位器可以显示 但不能调对比度 现在接了电位器可以调对比度了 可死活不显示数据 只显示一排方格

网友I(2018-05-16):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

请问你是这么解决的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之前没接电位器可以显示 但不能调对比度 现在接了电位器可以调对比度了 可死活不显示数 ...

同问,我调到分压最大了,也不会显示,一直都是方块

网友J:
对比度可能还有问题,要么就是引脚不对

网友K:
检查看看你的位定义

网友L:
我也是这个问题啊。。。

网友M:
这个问题遇到过,接触不良,拔下来重新插一下也可以。或者是程序问题了,端口不对应。

网友N:
接触不良   重新安装焊接

网友O:
仔细看看是不是焊接问题

网友P(2019-01-12):
引用 网友A:
今天随手拿了块开发板来用,也是点亮1602以后,和这个图片一样,一排方块,检查了很久,不服气,程序我自认 ...

震惊!改一下程序引脚定义就能解决的问题,竟然去修改PCB电路,服气

网友Q:
程序的问题,指令写的不对

网友R:
1602接好电源,调好对比度就是这样,没有显示内容要么就是程序的问题要么就是引脚接线的问题

网友S(2019-07-15):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