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小车如何调速

楼主(2015-10-07):
转弯会旋转

网友A:
调速一般是在程序中使用pwm功能

网友B:
spwm调速即可

网友C:
要看你的上位机有没有这个按键,假如只有前后左右按键,那你就加不了调速功能。假如有按键那你就在下位机程序里加入PWM调速功能就可以。

网友D(2016-01-11):
小车一般没有调速功能,需有调速模块支持才行的

网友E:
调速pwm啊,蓝牙发命令到小车个,设置占空比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