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还没有入门的初学者 就大神指导指导

楼主(2015-10-07):
学习单片机的第一步  从郭天祥的视频开始  这样的方法对吗  求大神指导指导

网友A:
需要先学习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才行

网友B:
我是自己先买一个最小系统 然后自己看视频找资料做外围电路 然后慢慢弄鞥

网友C:
先买个开发板,百十来块钱的事情,现在的开发板例程都十分丰富,足够入门了

网友D:
要先知道些电子元件的功能和用法。比如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经常用的比较IC,运放IC.基本的数模电路,了解一下单片机及最小系统。照着教程自己焊最小系统最好,可以练动手能力。买点电子元件及洞洞板和经常用的工具。多看视频教程,多练习写程序,多做实验。其实学习单片机很简单的。祝你成功!

网友E(2016-12-31):
先学习电子元件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