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监控摄像头能用网线传输吗?

楼主(2015-10-07):
没弄过安防 ,最近想自己安装 ,数字的摄像头贵 ,想弄模拟的 ,但自己的网线和电源都已经布好了,想买模拟的安装 ,不知行不行,传输距离30米!请懂的兄弟给点建议,先谢了!

网友A:
可以 但是接线两端必须接抗干扰Q9头

网友B:
可以,但每个头上得用转换器

网友C:
某宝上有转换器,买一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每个头上得用转换器

谢谢!

网友D:
直接买网络监控摄像头,如果加转换器的话,效果不好,稳定性差

网友E:
网线传模拟摄像端要加编码器。录像端要加解码器

网友F:
原理上可以,但需要另加设备。

网友G:
无源的双绞线传输器.彩色300米/黑白600米.

网友H:
可以 但是接线两端必须接抗干扰Q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