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学单片机,不知道怎么区分定时器里的这两个东西

楼主(2015-10-07):
看了几本关于单片机的书,定时器0的程序里都要用到这样的程序段:

书里都说ET0是T0中断允许位,TR0也是中断允许位,两个都是1允许0不允许,书里没有具体解释两个的区别,难道是一样的吗?如果不是一样的,请懂的大神帮帮我指点一下我,到底这两个标志位具体有什么区别?

网友A:
ET0是T0中断允许位,TR0不是,TR0是T0的运行控制位,TR0=1时T0才开始计数,TR0=0时T0是不工作的

网友B: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网友C:
ET0=1;定时器0中断打开,TR0=1;定时器0计数打开。

网友D:
一个是使能,一个是开始结束控制,不一样的。

网友E:
一个中断使能位,一个定时器使能位

楼主:
那为什么书里说得那么笼统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书里说得那么笼统啊?

不要太相信书上的内容,至少要找本正版,好点的书籍,或者看看视频教学,然后实践,不懂的再去查书籍,进步会快很多,

网友F(2016-12-31):
看一下汇编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