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系列下载问题

楼主(2015-10-08):
手上有一块单片机开发板,是usb下载的
用来下载stc51单片机成功,证明开发板下载电路是没问题的。
现在学stc15系列的,可是换到开发板上面却下载不了,一直显示检测目标。。。
有没有同样遇到这问题的,如何解决?

网友A:
据说使用STC的官方下载软件时,要先点击下载按钮,然后再接通开发板上的电源按钮。

楼主:
原来是自己傻了,51的引脚跟15系列的根本不同

楼主:
是自己傻了,51的引脚跟15系列引脚根本不同

网友B:
STC89C52和STC12C5A以及STC15F104的TX和RX都是在P30和P31引脚啊,我自己焊的实验板都可以下载的,先点击下载再给实验板上电。

网友C:
你看看你的TX RX口是不是开发板上有别的连线?

网友D:
用官方下载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