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看代码,开发板上用红外遥控控制P1口的8个LED灯调光的程序

楼主(2015-10-08):
求助大神:
       用51开发板上的遥控器1-4键,来控制P1口的8个LED流水灯点亮、变亮、变暗和熄灭的程序。
代码如下: 现在情况是上电后8个流水灯就是点亮状态,然后按遥控器上的1-4键全都没反应。
是什么问题呢?

/*-----------------------------------------------
名称:红外遥控调光

内容:按配套遥控器上的1-4按键分别控制P1接口的8个LED灯点亮、变暗、变亮和熄灭的程序,PWM信号的周期是16ms
------------------------------------------------*/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r=P3^2;                  //红外接口的位声明
sbit fm=P2^3;                //蜂鸣器的位声明

uchar irtime;
bit irprosok,irok;
uchar ircode[4];
uchar irdata[33];
uchar startflag;
uchar  bitnum;
uchar pwm,num;

void delay(uint ms)   //延时函数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bee()                //蜂鸣器函数
{
        fm=0;
        delay(100);
        fm=1;
        delay(100);
}

void timer0init(void)    //定时器0初始化 256*(1/12m)*12=0.256ms,用在红外遥控部分中
{

  TMOD=0x02;         //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void int0init(void)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timer1init()                                //定时器1初始化,让定时器1每隔500ms中断一次
{
        TMOD=0x01;
        TH1=(65536-500)/256;
        TL1=(65536-500)%256;
        EA=1;
        ET1=1;
        TR1=1;
}

void int1() interrupt 3        //定时器500ms中断一次后,进入此中断函数,让num值每次加1,并判断num与pwm值,若小于pwm值,则输出高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
{
        TR1=0;
        TH1=(65536-500)/256;
        TL1=(65536-500)%256;
        num++;
        if(num>32)
        {
                num=0;
        }
        if(num<=pwm)
        {
                P1=0xff;
        }
        else
        {
                P1=0x00;
        }
        TR1=1;
}

void int0 ()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if(startflag)
{
  if(irtime>32&&irtime<63)      //8-16ms
        {
           bitnum=0;
        }
        irdata[bitnum]=irtime;
        irtime=0;
        bitnum++;
        if(bitnum==33)
          {
           bitnum=0;
           irok=1;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void irpros(void)            // 红外码值处理
{
        uchar mun,k,i,j;
        k=1;
        for(j=0;j<4;j++)
        {
                for(i=0;i<8;i++)
                {
                        mun=mun>>1;
                        if(irdata[k]>6)
                        {
                                mun=mun | 0x80;
                        }
                                k++;
                }
                ircode[j]=mun;
        }
        irprosok=1;
}

void ir_work(void)               //红外键值处理
{
        switch(ircode[2])         //判断第三个数码值
            {
                         case 0x0c:                                //按键1 点亮全部LED灯
                                {
                                        P1=0;
                                }
                         break;

                         case 0x18:                                //按键2增加PWM,让LED灯变亮
                                {
                                        if(pwm<32)
                                        {
                                                pwm++;
                                                delay(100);
                                        }
                                        else                         //达到最高后蜂鸣器响
                                        {
                                                bee();
                                        }
                            }
                        break;

                        case 0x5e:                                //按键3减小PWM,让LED灯变暗
                                {
                                        if(pwm>1)
                                                {
                                                        pwm--;
                                                        delay(100);
                                                }
                                                else                        //达到最低后蜂鸣器响
                                                {
                                                        bee();
                                                }
                                }
                        break;

                        case 0x08:P1=0xff;break;                        //按键4,熄灭全部LED灯

                        default:P1=0xff;break;                         //默认值,默认上电后LED灯是熄灭状态
                }
                  irprosok=0;//处理完成标志
}

void main(void)
{
         int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er0init();           //初始化定时器
        timer1init();
        pwm=0;
        num=0;
        while(1)            //主循环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pros();
                   irok=0;
                  }

                if(irpros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
                  {
                   ir_work();
                  }
                }
}

网友A:
1.你用定时器1,每500us(而不是你注释的500毫秒!)进入定时器1中断,因为你初始化num=0,PWM=0;而num值会随着每次中断加1(500us),而PWM值只在外部中断0产生的情况下(即按下遥控器时,而引导码就已经9ms+4.5ms了),导致num值一直大于pwm值,一直执行 P1=0x00 所以流水灯一直亮
2.建议不要这么定义uchar  bitnum;  含有bit关键词,一不小心容易出错。
3、最好设置中断优先级PT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用定时器1,每500us(而不是你注释的500毫秒!)进入定时器1中断,因为你初始化num=0,PWM=0;而num值会 ...

谢谢hzb123前辈,我懂你所说的前面第一点和第二点了。第三点中断优先级我之前没接触过。等下我仔细上网了解下。另外,我改过程序了,程序能正常运行,但是只能做几段的分段调光,PWM连续调光怎么我都做不出来。还请你指点下。

/*-----------------------------------------------
名称:红外遥控调光

内容:按配套遥控器上的1-4按键分别控制P1接口的8个LED灯点亮、变暗、变亮和熄灭的程序
------------------------------------------------*/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r=P3^2;                  //红外接口的位声明
sbit fm=P2^3;                //蜂鸣器的位声明

uchar irtime;
bit irprosok,irok;
uchar ircode[4];
uchar irdata[33];
uchar startflag;
uchar  bitnum;
uchar pwm,num;

void delay(uint ms)   //延时函数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bee()                //蜂鸣器函数
{
        fm=0;
        delay(100);
        fm=1;
        delay(100);
}

void timer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256*(1/12m)*12=0.256ms
{

    TMOD=0x12;//定时器0工作方式1,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A=1;
    ET0=1;    //开中断
    TR0=1;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void int0init(void)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timer1init()                                //定时器1初始化,让定时器1每隔500ms中断一次
{
        TMOD=0x12;
        TH1=(65536-500)/256;
        TL1=(65536-500)%256;
        EA=1;
        ET1=1;
        TR1=1;
}

void int1() interrupt 3        //定时器500us中断一次后,进入此中断函数,让num值每次加1,并判断num与pwm值,若小于pwm值,则输出高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
{
        TR1=0;
        TH1=(65536-500)/256;
        TL1=(65536-500)%256;
        num++;
        if(num>32)
        {
                num=0;
        }
        if(num<=pwm)
                {
                        P1=0xff;
                }
        else
                {
                        P1=0x00;
                }
        TR1=1;
}

void int0 ()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if(startflag)
                 {
                  if(irtime>32&&irtime<63)  //8-16ms
                        {
                           bitnum=0;
                        }
                        irdata[bitnum]=irtime;
                        irtime=0;
                        bitnum++;
                        if(bitnum==33)
                          {
                           bitnum=0;
                           irok=1;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void irpros(void) // 红外码值处理
{
        uchar mun,k,i,j;
        k=1;
        for(j=0;j<4;j++)
        {
                for(i=0;i<8;i++)
                {
                        mun=mun>>1;
                        if(irdata[k]>6)
                        {
                                mun=mun | 0x80;
                        }
                                k++;
                }
                ircode[j]=mun;
        }
        irprosok=1;
}

void ir_work(void) //红外键值处理
{
        switch(ircode[2])   //判断第三个数码值
            {
                         case 0x0c:                                //按键1 点亮全部LED灯
                                {
                                        pwm=0;
                                }
                         break;

                         case 0x18:                                //按键2增加PWM,让LED灯变亮-----这里的程序不知道该怎么写,写了好几遍都不能进行PWM调光
                                {
                                        for(pwm=32;pwm>0;pwm--);
                            }
                        break;

                        case 0x5e:                                //这个是按键3,让LED变成30%的亮度,即分段调光
                                {
                                        pwm=23;
                                }
                        break;

                        case 0x08:pwm=32;break;                        //按键4,熄灭全部LED灯

            default:pwm=32;break;                         //默认值,默认上电后LED灯是熄灭状态
                }
                  irprosok=0;//处理完成标志
}

void main(void)
{
        int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er0init();//初始化定时器
        timer1init();
        num=0;
        pwm=32;   //让PWM值是32,即让单片机上电后LED流水灯的状态是熄灭的。
        while(1)//主循环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pros();
                   irok=0;
                  }

                if(irpros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
                  {
                   ir_work();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用定时器1,每500us(而不是你注释的500毫秒!)进入定时器1中断,因为你初始化num=0,PWM=0;而num值会 ...

hzb123前辈,谢谢你的回复。对于你的第1点和第2点我已经明白了,第3点中断优先级以前我没接触过,等下仔细查查这方面资料。
我现在改过程序,程序如下:程序可以实现按键分段调光,即按下按键3,LED灯是30%的亮度,但是怎么也实现不了pwm连续调光。请帮忙看下。重点在case:0x18这一段调光。这个该怎么写呢?

/*-----------------------------------------------
名称:红外遥控调光

内容:按配套遥控器上的1-4按键分别控制P1接口的8个LED灯点亮、变暗、变亮和熄灭的程序
------------------------------------------------*/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r=P3^2;                  //红外接口的位声明
sbit fm=P2^3;                //蜂鸣器的位声明

uchar irtime;
bit irprosok,irok;
uchar ircode[4];
uchar irdata[33];
uchar startflag;
uchar  bitnum;
uchar pwm,num;

void delay(uint ms)   //延时函数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bee()                //蜂鸣器函数
{
        fm=0;
        delay(100);
        fm=1;
        delay(100);
}

void timer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256*(1/12m)*12=0.256ms
{

    TMOD=0x12;//定时器0工作方式1,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A=1;
    ET0=1;    //开中断
    TR0=1;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void int0init(void)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timer1init()                                //定时器1初始化,让定时器1每隔500ms中断一次
{
        TMOD=0x12;
        TH1=(65536-500)/256;
        TL1=(65536-500)%256;
        EA=1;
        ET1=1;
        TR1=1;
}

void int1() interrupt 3        //定时器500us中断一次后,进入此中断函数,让num值每次加1,并判断num与pwm值,若小于pwm值,则输出高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
{
        TR1=0;
        TH1=(65536-500)/256;
        TL1=(65536-500)%256;
        num++;
        if(num>32)
        {
                num=0;
        }
        if(num<=pwm)
                {
                        P1=0xff;
                }
        else
                {
                        P1=0x00;
                }
        TR1=1;
}

void int0 ()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if(startflag)
                 {
                  if(irtime>32&&irtime<63)  //8-16ms
                        {
                           bitnum=0;
                        }
                        irdata[bitnum]=irtime;
                        irtime=0;
                        bitnum++;
                        if(bitnum==33)
                          {
                           bitnum=0;
                           irok=1;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void irpros(void) // 红外码值处理
{
        uchar mun,k,i,j;
        k=1;
        for(j=0;j<4;j++)
        {
                for(i=0;i<8;i++)
                {
                        mun=mun>>1;
                        if(irdata[k]>6)
                        {
                                mun=mun | 0x80;
                        }
                                k++;
                }
                ircode[j]=mun;
        }
        irprosok=1;
}

void ir_work(void) //红外键值处理
{
        switch(ircode[2])   //判断第三个数码值
            {
                         case 0x0c:                                //按键1 点亮全部LED灯
                                {
                                        pwm=0;
                                }
                         break;

                         case 0x18:                                //按键2增加PWM,让LED灯变亮-----这里的程序不知道该怎么写,写了好几遍都不能进行PWM调光
                                {
                                        for(pwm=32;pwm>0;pwm--);
                            }
                        break;

                        case 0x5e:                                //这个是按键3,让LED变成30%的亮度,即分段调光
                                {
                                        pwm=23;
                                }
                        break;

                        case 0x08:pwm=32;break;                        //按键4,熄灭全部LED灯

            default:pwm=32;break;                         //默认值,默认上电后LED灯是熄灭状态
                }
                  irprosok=0;//处理完成标志
}

void main(void)
{
        int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er0init();//初始化定时器
        timer1init();
        num=0;
        pwm=32;   //让PWM值是32,即让单片机上电后LED流水灯的状态是熄灭的。
        while(1)//主循环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pros();
                   irok=0;
                  }

                if(irpros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
                  {
                   ir_wor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