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立方

楼主(2015-10-08):
光立方的程序要怎么写,那个取模软件要怎么用呢,还有我的光立方的最后一排不亮我查了下就是573的一个引脚没有输出是程序问题吗?

网友A:
检查一下对应的573,的输入引脚

楼主:
这个取模软件怎么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对应的573,的输入引脚

嗯,查查看

网友B(2016-09-27):
自己研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取模软件怎么用啊

这是上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