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数码管难学吗?向各位请教

楼主(2015-10-09):
本人单片机初学,感觉挺难学。这几天偶然看到书里说单片机可以控制数码管,大喜!想尝试搞一下,但是一去看书,就头晕了,电路图看得不是很懂,更别说搞懂控制原理了。请各位支招:
1、这个单片机控制数码管应该怎么学才容易上手?
2、编程序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3、为什么下图只用8位数据线就可以控制8个数码管?太神奇了,啥原理?

网友A:
不那么学,找些视频看行了,我也不会,数码管对我没太大吸引力

网友B:
先学会会点亮LED,再学会点流水灯,然后数码管就小意思啦,学习要一步一步来的!

网友C:
买一个开发板试试

网友D:
位选和段选,建议实践几次,就能掌握了,其实蛮简单的,看太多理论不如实践一次

网友E:
1、上手前先学一下16进制编码及你所用数码管的各数字及字母编码。

网友E:
2、编程没什么特别要求,只注意一下刷新的速率就行了,太低速率会闪的。

网友E:
3、关于只用8位数据线就控制 8个数码管的描述看不大明白,应该有8位数据线及8位位选线,我估计是通过两个锁在器进行的分配,具体的你看一下电路图,另外再看一下锁存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F:
主要背16进制

网友G:
网上买个套件来学习就行了

网友H:
先了解共阴和共阳数码管,然后写出数码管的1-16的编码

楼主:
在哪里有点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位选和段选,建议实践几次,就能掌握了,其实蛮简单的,看太多理论不如实践一次

好的,我要亲自实践一下。

网友I:
首先了解一下数码管的资料,再看视频,就知道怎么驱动它了,很简单的。

网友J:
用的是锁存器的

网友K:
上网搜下,关键是学好C就可以了

网友L:
淘宝上买个学习板.送教程的.

网友M:
淘宝上买个学习板.

网友N:
找一本51单片机方面的书好好研究吧

网友O:
我第一个程序是控数码管,网上有程序抄来试试都明白了

网友P:
这个很简单吧,入门级别

网友Q:
很好学啊,你只要弄清楚流程  选择哪一个数码管,选择数码管选择什么

网友R:
不难学  慢慢来

网友S:
我也是一个小白,好像是一个位选和7个段选就能控制

网友T:
慢慢来 先学点亮LED,再学点流水灯,然后数码管就小意思了,学习要一步一步来的

网友U:
我也不会啊

网友V:
不用买任何硬件 直接用软件仿真 protues 加 keil 联调 很逼真 很强大 又方便 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W:
先把C语言学会,或者其他的高级语言。就可以用单片机控制东西了

网友X:
不难  ,明白工作原理  ,前提把单片机熟悉

网友Y:
先学习普通的数码管,然后学习米字管

网友Z:
应该是不太难的,我也是小白一个,最近想弄个流水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