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b20问题,求高手赐教。。

楼主(2015-10-10):
unsigned char code smg_du【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smg_Display(int temp)
{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DisplayData[0] = 0x40;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else
          {
                DisplayData[0] = 0x00;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DisplayData[1] = smg_du[temp / 10000];
        DisplayData[2] =smg_du[temp % 10000 / 1000];
        DisplayData[3] =smg_du[temp % 1000 / 100] | 0x80;
        DisplayData[4] =smg_du[temp % 100 / 10];
        DisplayData[5] =smg_du[temp % 10];
        DigDisplay();                                           //扫描显示
}
  这是ds13b20测量温度并用数码管显示的实验,请问以下代码怎么理解??

        DisplayData[1] = smg_du[temp / 10000];
        DisplayData[2] =smg_du[temp % 10000 / 1000];
        DisplayData[3] =smg_du[temp % 1000 / 100] | 0x80;
        DisplayData[4] =smg_du[temp % 100 / 10];
        DisplayData[5] =smg_du[temp % 10];

网友A:
万、千、百、十、个位提取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千、百、十、个位提取出来

大概知道那个意思,可是不理解怎么装换的,能具体说说怎么转换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概知道那个意思,可是不理解怎么装换的,能具体说说怎么转换的吗?

C语言中“/”是向零取整,比如 98/10 在数学中等于9.8 向零取整就等于9了 这样99%10(取余)就等于8,这样就分离了两位数。

网友C:
就是提取各个位,比如你的temp是12345,那么temp / 10000就是1,依次temp % 10000 / 1000就是2……

楼主:
引用 网友B:
C语言中“/”是向零取整,比如 98/10 在数学中等于9.8 向零取整就等于9了 这样99%10(取余)就等于8,这 ...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提取各个位,比如你的temp是12345,那么temp / 10000就是1,依次temp % 10000 / 1000就是2……

嗯,谢谢啦。

网友D:
储示波器

网友E:
这个就是把读出来的数的每个位分开来,比如3455/1000,就得到3;3455%1000/100就得到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