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驱动装不上是怎么回事?电脑老是不识别?

楼主(2015-10-10):
51单片机的驱动装不上是怎么回事?电脑老是不识别?

楼主:
                    截图

显示正在安装中,最后显示重新安装

显示正在安装中,最后显示重新安装

网友A: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2942dba01015d1q.html   这是windows7系统Prolific USB-to-Serial Comm Port问题,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首先确认是ch340芯片还是pl2303芯片,然后手动安装驱动算了。如果还是驱动装不上去,很可能是串口芯片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认是ch340芯片还是pl2303芯片,然后手动安装驱动算了。如果还是驱动装不上去,很可能是串口芯片损坏 ...

找不到ch340t的驱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找不到ch340t的驱动

找不到ch340t的win7驱动能帮我发个吗

网友C:
看看我能发吗。

CH340驱动(USB串口驱动)_XP_WIN7共用.rar

网友D:
是不是串口坏了

网友E:
你用普中科技的下载器,安装驱动。

网友F:
usb坏了,之前我也是这样,一直插拨很多次才成功一次,建议换个usb

楼主:
引用 网友F:
usb坏了,之前我也是这样,一直插拨很多次才成功一次,建议换个usb

我的是一次也没成功,是光USB扣坏了,还是USB转rs232芯片也坏了?

网友G:
不一定是驱动的问题,我之前就是识别不了,换了个下载线就行了。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H(2016-04-08):
楼主我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你的那个解决了吗
解决了麻烦告知

网友I:
用的是普中的吗?你串口没连接好

网友J(2017-01-03):
驱动不对吧

网友K(2018-04-03):
USB线没有插进去,要插牢固。

网友L:
驱动的话 装一个驱动精灵就好了,自动帮下驱动 很方便

网友M:
可能是数据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