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祥电子TX-1C实验板无法烧写程序,求解!

楼主(2015-10-10):
我的天祥电子TX-1C实验板无法烧写程序了,驱动什么的都已经安装好了,天祥淘宝技术回复说吧P1.0和P1.1用杜邦线连GDN再下载可是没有用,换了一块单片机还是下载不进去,另外我用实验箱可以正常下载程序!求解这是我的板子坏了吗?有没有和我遇到过一样问题的?懂的能帮我解决一下吗?不胜感激!

网友A:
1.芯片型号选对没有?
2.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
3.51单片机还是比较耐糙的   而且TX板子的质量还是比较好的
4.仔细检查下电路

网友B:
天祥的驱动是430芯片,看下驱动有没有对

网友C:
是否设置不正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芯片型号选对没有?
2.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
3.51单片机还是比较耐糙的   而且TX板子的质量还是比较好的  ...

板子是配套的,在家的时候还可以用,拿回学校发现下载不了程序了,拿一样的板子用我的笔记本可以下载,芯片没有问题,就是只能用另一快板子给单片机下好程序再把下载好的单片机装到坏的板子上,这样可以运行

网友D:
我遇到过,你是不是下过串口的程序?如果是请检查下程序时,串口调试助手串口是否打开

网友E(2016-12-31):
驱动装的不对吧

网友E:
看下驱动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