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中画原理图是引脚电气类型如何选择?

楼主:
自己做一个AT89S52的,DIP-40封装,RST,两个XTAL,EA,ALE,PSEN的电气类型应该选什么?passive还是什么?

网友A(2017-04-19):
请问你的上画线怎么打的?这个电气类型我也想问

网友B(2018-12-26):
每个字母后加右斜杠

网友C(2020-08-02):
想知道楼主找到答案了吗,现在自学中连书都没有只有老师给的一张图,真的不知道咋办了

网友D:
一般默认就好不用设置。这里主要是仿真是才会涉及到。用得最多就是完成PCB板的设计。只要不报错,其他的一些功能都可以不管。

网友E:
5楼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