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求助,430单片机跑马灯问题

楼主(2015-10-12):
学了10节课左右,老师要求用看门狗定时模式设置P2.0到P2.3的1秒延时跑马灯,这是我的程序图,只有2.0一直亮,而且不知道循环程序怎么写,求助。

楼主:
我百度了很多,基本都是51单片机,很多都看不懂

楼主: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_ADLY_1000;
  IE1 |= WDTIE;
  P2DIR |=BIT0+BIT1+BIT2+BIT3;
  P2OUT=0xfe;
  _EINT();
  while(1)
  {
    _NOP();
  }
}
#pragma vector = 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itemp(void)
{
  P2OUT<<=1;
  P2OUT|=0x01;
}

楼主:
上面程序,图片看不清

网友A:
//**********modify your subroutine as below**************//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_ADLY_1000;
  IE1 |= WDTIE;
  P2DIR |=BIT0+BIT1+BIT2+BIT3;
  P2OUT|=0xFF;
  _EINT();
  while(1)
  {
    _NOP();
  }
}
#pragma vector = 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itemp(void)
{
  uchar temp=0x01, static uchar i=0;
  temp<<=1;
  P2OUT&=~temp;
  i++;
  if (i==4) i=0;
}

网友A:
//**********modify your subroutine as below  upadated**************//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_ADLY_1000;
  IE1 |= WDTIE;
  P2DIR |=BIT0+BIT1+BIT2+BIT3;
  P2OUT|=0xFF;
  _EINT();
  while(1)
  {
    _NOP();
  }
}
#pragma vector = 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itemp(void)
{
  uchar temp=0x01, static uchar i=0;
  temp<<=i; // revise from 1to i;
  P2OUT&=~temp;
  i++;
  if (i==4) i=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