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数码管输入预设值问题

楼主(2015-10-13):
在八位数码管左面两位输入一个预设值,按确认后,右面两位自动计数或是按键增加,当右面数值和左面相等时,右面停止计数或按键无效。按复位,左右都清零,重新开始。

要完成上面的功能,需要什么知识,请高手指点,小弟拜谢中!!!!

网友A:
回帖奖励 +1

1.C语言
2.单片机简单知识

这是个最简单的单片机题目   会驱动IO  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B:
你这是计数定时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语言
2.单片机简单知识

C语言、单片机知识我懂一点,可能我的问题问错了,其实是想请教编程思路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C:
c51的基本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