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AT89c51单片机怎么实现滚动显示5088四位数?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5-10-13):
利用AT89c51单片机怎么实现滚动显示5088四位数?程序怎么写?

网友A(2015-12-22):
可以用c51+一个8*8的led点阵再将5088用字模软件取模放在数组里

网友A:
可以用c51+一个8*8的led点阵再将5088四个数字用字模软件取模放在数组里然后进行led的动态扫描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