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3231时钟闹钟不工作

楼主:
做了一个由ds3231、1602显示、51单片机的时钟,从这个网上一个高手那下载的程序。安装好后,时间显示、时间调整、各种设置都好用,但闹钟到时间不闹,请那位高手指点。在些感谢了!!!

网友A(2015-10-13):
把你的程序发出来看一下有什么问题

网友B:
不好意思,那程序在电脑里,我还不会发。不过在这个论坛上有好多,我看了一下,都有一样的。http://www.51hei.com/bbs/dpj-32645-1.html

网友B:
void main()
{
Delay5Ms();
Delay5Ms();
Timer0Init(); //开启定时器0中断
Timer1Init(); //开启定时器1中断
Alarm_Int0_Init(); //开启外部中断0
while(!F_500ms) ;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Beep(1); //开机提示音
Write_18B20();
    InitDS3231(); //初始化DS3231
   autoweek(); //开机自动星期转换
LCMInit(); //LCM初始化
while(1)
{
  if(F_100ms&&SetFlag==0)
  {
   Disp_Time();
   F_100ms=0;F_100ms_b=0;
  }
  if(Al_Flag==1 && aa==0) Beep(2);!!![这是MAIN。C程序的一部分,我不知道这个Al_Flag==1是什么地方来的,问题可能就在这个位置上]
  if(Al_Flag==1 && aa==1) Play_Music(MusicTwo,5);
  if((min-alarmmin)==2) Al_Flag=0; //闹铃响2分钟,停止闹铃
  Scan_Key();
  KeyProcess();
  if(Disp_b>=20) SetFlag=0;//10s没有按下按键,则返回时间显示
}

}

void Alarm_Int0() interrupt 0
{
Al_Flag=1; //闹铃标志位置位
alarmmin=min; //初始化闹铃时间
I2CWrite(DS3231_STATUS,0x00); //清DS3231内部闹钟标志位
//Beep2();
}

网友B:
以下是DS3231.C的部分文件,不知道与上面的这个有什么关联
void InitDS3231()
{
        SCL=1;
        delayus(5);
        SDA=1;
        delayus(5);
        I2CWrite(DS3231_AL1DAY,0x81);        //A1M4置位,时分秒匹配时闹钟响应
        I2CWrite(DS3231_AL2DAY,0x81);        //A2M4置位,时分匹配时闹钟响应
        I2CWrite(DS3231_CONTROL,0x04);        //中断允许,闹钟1和2关闭
        I2CWrite(DS3231_STATUS,0x00);        //32KHZ输出禁止,闹钟标志位清零
        //SetTime(11,1,14,8,10,0);
}

网友B:
经过不断的调试,闹铃二响了,可闹铃一还是不行,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整的头疼。

网友C:
应该没有调用闹铃2的函数,你再好好找找。我的都好用,就是红外不好用,也在折腾。

网友B:
这个程序中没有红外控制。闹钟是两个的,但闹钟一现在还是不好用。

网友B:
#include "main.h"

xdata uchar year,month,date,day,hour,min,sec,DTemp=0;
xdata uchar al1_min,al1_hour,al1_day,al2_min,al2_hour,al2_day;
bit ack;

uchar BCD2HEX(uchar val)   //BCD转换为Byte
{
uchar i;
    i= val&0x0f;
    val >>= 4;
    val &= 0x0f;
    val *= 10;
    i += val;

    return i;
}

uchar B_BCD(uchar val)//B码转换为BCD码
{
uchar i,j,k;

  i=val/10;
  j=val%10;
  k=j+(i<<4);
  return k;
}

void delayus(uchar i)
{
   while(--i) ;
}
/************************START***************************/
void Start()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us(1);
    SCL=1;
    delayus(5);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us(5);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delayus(2);
}
/********************************************************/
/************************STOP****************************/
void Stop()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us(1);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us
    delayus(5);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us(4);
}
/********************************************************/
/*******************************************************************
                  字节数据发送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endByte(uchar Dat);
功能:      将数据c发送出去,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发完后等待应答,并对
           此状态位进行操作.(不应答或非应答都使ack=0)
           ack=1        发送数据正常,
           ack=0        被控器无应答或损坏。
********************************************************************/
void SendByte(uchar Dat)
{
u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Dat<<BitCnt)&0x80)
            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delayus(1);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delayus(5);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SCL=0;
    }

    delayus(2);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delayus(2);
    SCL=1;
    delayus(3);
    if(SDA==1)
        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delayus(2);
}
/********************************************************/
/*******************************************************************
                  字节数据接收函数
函数原型:     uchar   RcvByte();
功能:      用来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并判断总线错误(不发应答信号),
           发完后请用应答函数应答从机。
********************************************************************/
uchar RcvByte()
{
uchar retc;
uchar BitCnt;

   retc=0;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delayus(1);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delayus(5);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delayus(3);
        retc=retc<<1;
        if(SDA==1)
            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delayus(2);
   }
   SCL=0;
   delayus(2);
   return(retc);
}
/********************************************************************
                      应答子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I2CACK(bit a);
功能:       主控器进行应答信号(可以是应答或非应答信号,由位参数a决定)
********************************************************************/
void I2CACK(bit a)
{

    if(a==0)
        SDA=0;              //在此发出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else
        SDA=1;
    delayus(3);
    SCL=1;

    delayus(5);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s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delayus(2);
}
/****************************************************/
/***********将一个字节写入DS3231指定的地址***********/
uchar I2CWrite(uchar addr,uchar bytedata)
{
        Start();
    SendByte(ADDRTC);
    if (ack == 0)
        return 0;

    SendByte(addr);
    if (ack == 0)
        return 0;

    SendByte(bytedata);
    if (ack == 0)
        return 0;

    Stop();
    delayus(10);
    return 1;
}
/****************************************************/
/************从DS3231当前地址读一个字节************/
uchar I2CRead()
{
uchar read_data;

    Start();
    SendByte(ADDRTC+1);
    if(ack==0)
    {
                DisplayChar(11,1,'t');
                return(0);
           }
    read_data = RcvByte();
    I2CACK(1);
    Stop();
    return read_data;
}

/****************************************************/
/************从DS3231指定地址读一个字节************/
uchar I2CReadAdd(uchar addr)
{
    Start();
    SendByte(ADDRTC);
    if(ack==0)
    {
                DisplayChar(12,1,'x');
                return(0);
           }
    SendByte(addr);
    if(ack==0)
    {
                DisplayChar(13,1,'y');
                return(0);
           }
    return(I2CRead());
}
/***************************************************/
/*********************读取时间**********************/
void Readtime()
{
uchar 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SEC);//秒
  sec=BCD2HEX(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MIN);//分
  min=BCD2HEX(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HOUR);  //时
  //temp&=0x3F;
  hour=BCD2HEX(temp);
  day=I2CReadAdd(DS3231_DAY);//星期
  temp=I2CReadAdd(DS3231_DATE);  //日
  date=BCD2HEX(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MONTH); //月
  month=BCD2HEX(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YEAR);  //年
  year=BCD2HEX(temp);
  Dtemp=I2CReadAdd(DS3231_TEMP_H);//温度
}
/***************************************************/
/*******************读取闹铃时间********************/
void ReadAlarm()
{
uchar 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AL1MIN);//分
  al1_min=BCD2HEX(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AL1HOUR);  //时
  al1_hour=BCD2HEX(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AL1DAY);  //星期or日
  al1_day=BCD2HEX(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AL2MIN);//分
  al2_min=BCD2HEX(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AL2HOUR);  //时
  al2_hour=BCD2HEX(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AL2DAY);  //星期or日
  al2_day=BCD2HEX(temp);
}
/***************************************************/
/****************修改时间***************************/
/*void SetTime(uchar yea,uchar mon,uchar da,uchar hou,uchar min,uchar sec)
{
uchar temp=0;

  temp=B_BCD(sec);
  I2CWrite(0x00,temp);//修改秒
  temp=B_BCD(min);
  I2CWrite(0x01,temp);//修改分
  temp=B_BCD(hou);
  I2CWrite(0x02,temp);//修改时
  temp=B_BCD(da);
  I2CWrite(0x04,temp);//修改日
  temp=B_BCD(mon);
  I2CWrite(0x05,temp);//修改月
  temp=B_BCD(yea);
  I2CWrite(0x06,temp);//修改年
}*/

bit runnian()//闰年判断
{
        if((year%4==0&&year%100!=0)||(year%100==0&&year%400==0))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void autoweek()
{
        Readtime();
        if( month == 1 || month == 2 )
    {
        month += 12;
        if( year> 0 )
            year--;
        else
            year = 4;
    }
        day = (1+(( date + 2*month + 3*(month+1)/5 + year + year/4 ) %7));
        I2CWrite(DS3231_DAY,day);
}

void InitDS3231()
{
        SCL=1;
        delayus(5);
        SDA=1;
        delayus(5);
        I2CWrite(DS3231_AL1DAY,0x81);        //A1M4置位,时分秒匹配时闹钟响应
        I2CWrite(DS3231_AL2DAY,0x81);        //A2M4置位,时分匹配时闹钟响应
        I2CWrite(DS3231_CONTROL,0x04);        //中断允许,闹钟1和2关闭
        I2CWrite(DS3231_STATUS,0x00);        //32KHZ输出禁止,闹钟标志位清零
        //SetTime(11,1,14,8,10,0);
}

/* -------- read temperature -------- */
/*void    read_temp()
{
int     itemp;
float   ftemp;

        do
        {
                itemp=I2CReadAdd(0x0e);
        }       while(itemp & 0x20);            // wait until CNVT bit goes inactive

        Start();
        SendByte(ADDRTC);
        SendByte(0x11);                 //address of temperature MSB
        Start();
        SendByte(ADDRTC + 1);           //send the device address for read
        itemp = ( (int) RcvByte() << 5 );
                I2CACK(0);
        itemp += ( RcvByte() >> 3);
                I2CACK(1);
        Stop();
        if(itemp & 0x1000) {itemp += 0xe000;}        //if sign bit set, make 16 bit 2's comp

        ftemp = 0.03125 * (float) itemp;        // convert to degrees C
        // ftemp = ftemp * 9 / 5 + 32;  // skip this if you don't want degrees F
                Dtemp  = (uchar) ftemp;
}*/

网友B:
上面是DS3231。C程序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出在303、304行。真的整不出来了。哪位老师帮着看看。

网友B:
东东做出来了,放在一个小盒子里,挺好玩的。但原程序上是用三个按键控制的(一个设置,一个上调,一个下调),做的时候直接焊在了线路板上,也不想引线了。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能加一个红外的程序,可以用摇控控制。

网友D:
做出了功能正常了吗,可以参考网上,做个定时器监控红外发送的数据,根据数据操作时钟修改,就相当于原来监控按键改监控红外

网友B:
怎么没哪位高手帮忙说说闹钟一为什么不闹呀?其实这个程序我也是从这个网上下来的,原作者没试一下吗?

网友B(2015-12-23):
这个是全部的程序。

DS3231、1602

网友E:
表示也不会

网友F(2016-07-27):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全部的程序。

好人呀,终于找到全的程序了,谢谢!

网友G:
好人呀   我也正在研究。

网友H(2016-12-18):
仿制了一个,显示不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哪位老师帮看看。

网友I(2017-02-03):
我也弄了好久,就是闹钟1不响,求教高手哪里的原因

网友J:
把闹铃1删了吧

网友K(2017-12-08):
程序好复杂,还没看透

网友L:
303和304两个地址是一样的,所以只能是一个响应的

网友L:
        I2CWrite(DS3231_AL1DAY,0x81);        //A1M4置位,时分秒匹配时闹钟响应

     I2CWrite(DS3231_AL2DAY,0x81);        //A2M4置位,时分匹配时闹钟响应

都在0X81地址,虽然写了两个闹铃的数据,但闹铃2覆盖了闹铃1

网友M:
看了你的代码你的按键设定部分,再打开闹铃2的时候把闹铃1关闭了,应该是写11才是12都开吧是不是^0x03是这样么?

网友N(2018-06-06):
你要注意他这个图纸上。ALARM脚是接在了DS3231的第3脚上的。这个脚是闹钟时间匹配了就输出低电平的,所以判断不是由单片机来完成的。是由DS3231完成的。你可能没有看到这点。要看原图纸才行。

网友O:
注意看一下他的图纸是不是由单片机实现的

网友P(2018-08-21):
我也正在做这个

网友Q:
是呀,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希望高手们能解决,造福本坛。

网友R(2020-07-30):
ds3231两个闹铃能同时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