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这段单片机代码的详细讲解

楼主(2015-10-13):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key = P3^2;
sbit led = P1^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y)
{
        unsigned int x,z;
        for(x=y; x>0; x--)
                for(z=110; z>0; z--);
}
void main (void)
{
        led = 1;
        while (1)
        {
                if (key == 0)
                {
                        delay(10);
                        if (key == 0)
                                led = ~led;
                }
                while(!key);
        }
}

网友A:
看样子是一个闪烁灯的程序,而且还带有一个按钮

网友B:
闪烁      有一个延时程序的调用

网友C:
这是一个按钮控制LED灯亮灭的程序,每按一下按钮,LED灯的状态都会改变

网友D:
#include<reg52.h>//包含51的头文件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宏定义无符号char型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key = P3^2;//定义按键在P3.2口
sbit led = P1^0;//定义LED灯在P1.0输出
void delay(unsigned int y)//延时子函数
{
        unsigned int x,z;//定义两个变量为无符号int型
        for(x=y; x>0; x--)//循环
                for(z=110; z>0; z--);//循环嵌套
}
void main (void)//主函数
{
        led = 1;//LED初始为1(就是高电平)
        while (1)//大循环也叫死循环
        {
                if (key == 0)//判断按键按下
                {
                        delay(10);//延时消抖
                        if (key == 0)//再一次判断按键按下
                                led = ~led;//LED取反。就是开始是关闭,按键按下亮
                }
                while(!key);//等待按键释放
        }
}

网友E:
一个按键控制led亮灭的程序

网友F:
这是一个点灯的小程序

网友G:
点灯的小程序

网友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这两句没用  你后面也没用到   sbit key = P3^2; sbit led = P1^0;定义KEY和LED的端口      void delay(unsigned int y) {         unsigned int x,z;         for(x=y; x>0; x--)                 for(z=110; z>0; z--); }这个函数是个简单的粗略延时     led = 1;主函数开始给LED一个初始状态,具体是亮还是灭,取决于硬件怎么连的       if (key == 0)                 {                         delay(10);                         if (key == 0)                                 led = ~led;                 }判断有没有按键按下,要是有   延时一小下   再重新判断一次  要是还有按键按下  确定按下了   LED取反一下    最后那句是松手检测   避免你一直按着按键  LED一直取反

网友I:
就是一个按钮控制灯的闪烁的程序,延时那段是控制闪烁的

网友J:
这个程序我看懂了,用一个按钮控制一个LED状态转换,按下一次,LED状态变化一次,还设置了长按无效限制,确保按下一次,只转换一次。

网友K:
不带注释的程序看起来相当不舒服咯。。

网友K:
应该就是一个按键控制LED的程序  带防抖和松开检测

网友L(2019-01-29):
这是很基础的例子啊?视频中反复讲的都是这些内容。

网友M:
這是按下按鍵就會變亮,再按一下就會變暗,一直循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