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C语言编写流水灯程序,要求两盏灯两盏灯的走,新手求解答

楼主(2015-10-13):
请问怎么用C语言编写流水灯程序,要求两盏灯两盏灯的走~~~~

网友A:
这么简单的程序,自己不学习,好意思问吗

网友B:
得先看电路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B:
很乐意帮助你!我的QQ:1373627659

网友C:
不怎么难,好好想想就可以

网友D:
一盏接着一盏亮的时候控制是000000001 然后1左移一位00000010第一盏亮变成第二盏亮
两盏就改成00000011 然后11左移两位00001100应该就行了

网友E:
看下(杜洋的爱上单片机)吧---http://www.zrdiydz点com/index.php/post/155.html

网友F:
corol 左移2位

网友G:
用左移函数

网友H:
设置好i/o要亮的设置为1,不亮的设置为0就行了

网友I:
要根据你电路,00表示接通,然后移位

网友J:
利用移位函数,调用,看下资料,模仿一下,利用00000011移动两位

网友K:
很乐意帮助你!我的QQ:1339421336

网友L:
编个数组,用移位函数<intrins.h>

网友M:
不怎么难,好好看看书

网友N:
直接就是P2=P2<<2;

网友O:
移位函数

网友P:
总线操作就可以

网友Q:
很乐意帮助你!

网友R:
这个 不是很简单吗

网友S:
灯接在P1上,在while里直接对给它值为:11000000、00110000、00001100、00000011,每赋值一次加一个延时,这可能是最简单的笨方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