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
硬件:STC12C5A60S2 波特率为9600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int
# define BAUD 9600 //波特率大小
# define SYS 11059200 //晶振大小
# define x -(SYS/384/BAUD) /*波特率转换为定时器初值的公式(注意:这里是因为应用了
补码的知识所以不用再公式的前面加上256 */
#define max_freq 10800
#define min_freq 870
#define write_order 0xc0
#define read_order 0xc1
uchar data fm_write[5]={0x00,0x00,0x31,0x17,0x00};
uchar data fm_read[5]={0,0,0,0,0};
uchar xdata table[4];
uchar i;
ulong xdata freq,PLL,frequency,Volume;
bit flag=1;
uchar count;
bit mode,hisi;
sbit SDA=P3^2; //定义数据线端口
sbit SCL=P3^3; //定义时钟线端口
sbit SDA1=P3^4; //定义数据线端口1
sbit SCL1=P3^5; //定义时钟线端口1
sbit UP=P0^0; //手动向上调台
sbit DOWN=P0^1; //手动向下调台
sbit WTUP=P0^2; //向上微调
sbit WTDOWN=P0^3; //向下微调
void delayms(uint ms)
{
uint i;
while(ms--)
{
for(i=0;i<100;i++);
}
}
void iic_start() //总线开始
{ SDA=1;
SCL=1;
_nop_();
_nop_();
_nop_();
SDA=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0;
}
void iic1_start() //总线开始1
{ SDA1=1;
SCL1=1;
_nop_();
_nop_();
_nop_();
SDA1=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1=0;
}
void iic_stop()//总线结束
{
SDA=0;
_nop_();
_nop_();
_nop_();
SCL=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1;
}
void iic1_stop()//总线结束
{
SDA1=0;
_nop_();
_nop_();
_nop_();
SCL1=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1=1;
}
uchar read_8bit()//读取8bit数据
{
uchar i,dat=0;
for(i=0;i<8;i++)
{ SCL=1;
dat<<=1;
dat|=(uchar)SDA;
SCL=0;
}
return(dat);
}
void write_8bit(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SDA=(bit)(dat&0x80);
_nop_();
_nop_();
SCL=1;
_nop_();
_nop_();
_nop_();
SCL=0;
dat<<=1;
}
}
void write1_8bit(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SDA1=(bit)(dat&0x80);
_nop_();
_nop_();
SCL1=1;
_nop_();
_nop_();
_nop_();
SCL1=0;
dat<<=1;
}
}
void send_ack()//发送认可位,用于读取数据的认可
{ SDA=0;
_nop_();
_nop_();
_nop_();
SCL=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0;
}
void send1_ack()//发送认可位,用于读取数据的认可
{ SDA1=0;
_nop_();
_nop_();
_nop_();
SCL1=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1=0;
}
void send_noack()
{
SDA=1;
_nop_();
_nop_();
_nop_();
SCL=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0;
SCL=0;
}
void send1_noack()
{
SDA1=1;
_nop_();
_nop_();
_nop_();
SCL1=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1=0;
SCL1=0;
}
void iicInit(void)
{
SCL = 0;
iic_stop();
}
void iic1Init(void)
{
SCL1 = 0;
iic1_stop();
}
bit check_ack()//检测确认位,如果返回值是0表示数据传输成功
{
bit ack_bit;
SDA=1;
_nop_();
_nop_();
SCL=1;
_nop_();//在第九个周期内单片释放sda,等待从器件给出一个确认位
_nop_();
_nop_();
_nop_();
ack_bit=SDA;
SCL=0;
return(ack_bit);
}
bit check1_ack()//检测确认位,如果返回值是0表示数据传输成功
{
bit ack1_bit;
SDA1=1;
_nop_();
_nop_();
SCL1=1;
_nop_();//在第九个周期内单片释放sda,等待从器件给出一个确认位
_nop_();
_nop_();
_nop_();
ack1_bit=SDA1;
SCL1=0;
return(ack1_bit);
}
void get_frequency()
{
ulong y;
y=PLL;
hisi=fm_write[2]&0x10;
if(hisi)
freq=(y*8192+225000)/10000;
else
freq=(y*8192-225000)/10000 ;
}
void get_pll()
{
ulong freq1,y=frequency;
freq1=y*100000;
hisi=fm_write[2]&0x10;
if(hisi)
PLL=((freq1+225000)*4)/32768;
else
PLL=((freq1-225000)*4)/32768;
}
void read_5byte()
{
uchar i,tempH,tempL;
iic_start();
write_8bit(read_order);
check_ack();
for(i=0;i<5;i++)
{fm_read[i]=read_8bit();
send_ack();
}
send_noack();
iic_stop();
tempH=fm_read[0];
tempL=fm_read[1];
tempH&=0x3f;
PLL=tempH*256+tempL;
get_frequency();
}
void write_5byte()
{
uchar i;
iic_start();
write_8bit(write_order);
check_ack();
for(i=0;i<5;i++)
{
write_8bit(fm_write[i]);
check_ack();
}
iic_stop();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Volume_Write(uchar Vol)
{
uchar Temp_H,Temp_L;
Temp_H=(Vol/10)|0xe0;
Temp_L=(Vol%10)|0xd0;
iic1_start(); //双声道同时改变,-10dB/Step
write1_8bit(0x88); //写PT2257地址
if(!check1_ack())
{
write1_8bit(Temp_H);
send1_ack();
write1_8bit(Temp_L);
send1_ack();
}
iic1_stop();
}
void refurbish_5767()//FM收音芯片数据刷新一次
{
get_pll(); //计算PLL,
fm_write[0]=PLL/256;
fm_write[1]=PLL%256;
fm_write[2]=0x31;
fm_write[3]=0x11;
fm_write[4]=0x00;
//if(mode)fm_write[2]|=0x80;//给SUD=1,向上搜索模式
//else fm_write[2]&=0x7f;//给SUD=0,向下搜索模式
write_5byte();
delayms(60);
read_5byte();
}
void hand_search() //手动搜索电台子程序
{
read_5byte();
refurbish_5767();
}
void wt_search() //微调子程序
{
read_5byte();
if(mode)
{frequency+=1;
if(frequency>max_freq)
frequency=min_freq;
}
else
{frequency-=1;
if(frequency<min_freq)
frequency=max_freq;
}
refurbish_5767();
}
void Uart_init(void)
{
SM0=0;
SM1=1; //串口工作方式的设定
REN=1;
ES=1; //打开串口中断
TMOD=0x20; //定时器1的工作方式为8为自动重装
TH1= x;
TL1= x; //填入初值
EA = 1; //打开中断总开关
ET1 = 0 ; //禁止定时 ,只用于做波特率发生器
TR1 = 1; //打开定时器1的中断开关
}
void send_string(uchar *pl) //发送数据子函数
{
ES = 0;
do
{
SBUF = *pl++;
while(!TI); //等待数据发送完
TI=0 ;
} while(*pl); //直到'\0'的时候结束
ES=1;
}
void send_data(unsigned long int dat)
{
uchar xdata buf[32] ;
sprintf(buf , "%1.0f",(float) dat); //通过sprintf函数把数据转换为字符型发送
send_string(buf);
}
void Enter()
{
ES=0;
SBUF = '\r';
while(!TI); //等待数据发送完
TI=0 ;
SBUF = '\n';
while(!TI); //等待数据发送完
TI=0 ;
ES=1;
}
void main(void)
{
iicInit();
iic1Init();
Uart_init();
delayms(1000);
send_string("初始化收音机");
Enter();
frequency=1076; //默认收台为107.6MHz
get_pll(); //计算PLL
refurbish_5767();
Volume_Write(70);
while(1)
{
if(flag)
{
if(i==4)
{
hand_search();
Enter();
send_string("当前频率是:");
send_data(frequency/10);
send_string(".");
send_data(frequency%10);
send_string("MHZ");
Enter();
flag=0;
}
if(i==1)
{
Volume_Write(Volume);
Enter();
send_string("当前音量是:");
send_data(Volume);
Enter();
flag=0;
}
}
}
}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串口中断子函数
{
if(1==RI) //必须进行判断才可以实现中断的对应响应
{
RI = 0;
table[i] = SBUF;
i++;
if(i==4)
{
i=0;
frequency=(table[0]-48)*1000+(table[1]-48)*100+(table[2]-48)*10+(table[3]-48);
//frequency=table[0]-48;
flag=1;
}
if(i==1)
{
i=0;
Volume=table[0]*10+table[1];
flag=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