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CD1602液晶显示心形图案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5-10-14):
1602液晶显示心形图案

1602液晶显示心形图案

心形图案显示程序

心形图案显示程序
这个中的write—data(a)中的a是什么意思

心形图案字摸数据

心形图案字摸数据

网友A:
a是实参   C语言里面的    函数在定义的时候叫形参   在被调用的时候是实参

网友B:
不全部看不见

网友C:
储示波器

网友D(2017-11-22):
总的程序是什么呢

网友E:
a是实参

网友F:
write_com(0x40);//自定义字符的位置
for(a=0;a<64;a++)//共需要显示8个图形,每个图形8行,所以table共64个元素
{
        write_data(table[a]};//a是数组table元素的下标
}

write_com(0x85);//在lcd1602第一行第6个位置开始显示
for(a=0;a<4;a++)//显示心形上半部分
{
        write_data(a);//a是lcd1602第一行要显示的图形位置序号,第一行显示了4个图形(心形上半部分)
}

write_com(0x80+0x40+0x05);//在lcd1602第二行第6个位置开始显示
for(a=4;a<8;a++)//显示心形下半部分
{
        write_data(a);//a是lcd1602第二行要显示的图形位置序号,第二行显示了4个图形(心形下半部分)
}

网友G(2019-04-20):
向CGRAM写入自定义字符表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