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会编程,不会电路设计怎么破?

楼主(2015-10-14):
只会编程,不会电路设计怎么破?

网友A:
可以尝试往单片机软件或者纯软件方向走    最好是可以看懂电路图   这样对你以后是有好处的  软硬件结合

网友B:
我刚好和你相反,我不会编程。硬件马马虎虎。

网友C: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任何程序的编写都是建立在硬件基础上进行的, 不是说写的程序编译通过没有问题就叫程序, 真正的程序是在实际的板子上运行没有问题,且稳定可靠。这种程序才是为我所用的,其他的都是虚的。

网友D:
1自己学  2花钱叫别人设计

网友E:
网络上搜教程,比编程简单多了

网友F:
学啊!多看看别人设计的电路,多分析电路

网友G:
1、了解外围元器件的管脚功能,了解典型工作电路。2、分析成品板上的元器件电路,加深对元器件管脚的认识。

网友H(2017-01-01):
电路设计比编程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