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自学求帮助!定时中断扫描矩阵键盘。

楼主(2015-10-15):
用单片机定时中断完成矩阵键盘的扫描,但是总是不对。下面是我的程序。求,高手指证!!!!
(键盘我只用了前四个)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
0xfe,0xfd,0xfb,0xf7,0xef,
0xdf,0xbf,0x7f};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4;y>0;y--);
}

void display(uchar num)
{
                dula=1;
                P0=table[num];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5);
}

void main()
{
        uchar num;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display(num);
         }

}

void IT_0()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if((P1&0xf0)!=0xf0)
        {
                uchar temp,key;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5);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
                                                key=0;
                                                break;
                                        case 0xde:
                                                key=1;
                                                break;
                                        case 0xbe:
                                                key=2;
                                                break;
                                        case 0x7e:
                                                key=3;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display(key);
                        }
                }
        }

}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定时器中断间隔太短了,加大到20000~50000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中断间隔太短了,加大到20000~50000都可以。

试了,不行啊,语法上有没有什么错误?

网友B:
呵呵,按键程序没看懂哈
说一下显示吧,每次给P0赋值都应该延迟一定的时间哟,我看你给P0送了两次值,在显示的地方,但是前一次给完了马上又在给一次了,,,这里我也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再,像你这个程序,不用在中断里面调用display程序,你可以在程序里面改变num的值就可以了,当然, NUM应该要改成全局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按键程序没看懂哈
说一下显示吧,每次给P0赋值都应该延迟一定的时间哟,我看你给P0送了两次值,在显 ...

嗯,搞好了

网友C:
好吧 我也是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