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298N驱动模块的ENA,ENB跳线帽到底该怎么接??

楼主(2015-10-16):
就是这两个跳线帽,我要把它连接到IO口上,可是跳线插进去好像不对劲,然而拔掉跳线帽有两个针,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有用心查,还是很迷茫,希望指点,我不是换乱地随便乱问,谢谢

网友A(2017-03-16):
ENA接一个,ENB接一个,它们各有一个自带5V电压的你可以接上去看看哪个有电哪个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