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情况下编写程序要加这两段红色代码啊??谢谢!!

楼主(2015-10-16):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网友A:
当你想用u8,u16分别替代unsigned char,unsignedint

网友B:
当你要定义一个16位的变量,而你又懒得写长长的unsigned int  * ,就可以在程序开头声明用u16代替unsinned int ,其实u16还可以换成别的,只要别跟c语言的关键字冲突就好,个人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