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排针怎么画?

楼主(2015-10-16):
比如单片机P0口与LED连接,不想直接连接,在P0口和LED各放8个排针,需要时用杜邦线连接,不需要时就拆了。问题是排针怎么画?

网友A:
可以选择con8 或者header 8 .用SIP封装就可以了

网友B(2016-12-31):
用header 8即可实现都是2.54mm

网友B:
选择con8也可以

网友C(2018-07-06):
有现成的封装库,如果没有可以自己画。包括跳线,用的多了以后最好自己画。用起来也方便。

网友D:
官方库Library路径下有个接插件库Miscellaneous Connectors.IntLib,添加进去,找到所需间距的接插件都能用,比如2.54mm,然后再按pin数目,选择一个就可以了,有现成的封装,很方便

网友E:
坐等大神告知

网友F:
最简单的,直接在PCB上,等2.54mm距离,放置8个焊盘一排

网友G:
百度就知道了

网友H:
用这个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