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按着电路,电路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5-10-17):
用洞洞板做个51最小系统,在焊接数码管(2位共阴)的时候,出现只有按住9013的基极,数码管才显示,各位谁有遇到过相关情况,怎么解决的?

网友A:
估计你的9013的基极没连接到电路上吧,基极如果开路,手上的静电就能使其导通的?而你单片机那边因为没连接到自然控制不了它导通!不知道楼主能看明白么

网友A:
最好上个电路图看看你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B:
把你的电路图贴出来看一下

网友C:
单片机管脚加上拉电阻试试,要不就是单片机管脚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的9013的基极没连接到电路上吧,基极如果开路,手上的静电就能使其导通的?而你单片机那边因为没连接 ...

能懂,基极是焊到电路上的,不过你说的挺有道理的,我在看看是不是没焊牢。  我直接画个草图,就直接动手了,没用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电路图贴出来看一下

直接画个草图,就直接焊了,没有用仿真画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电路图贴出来看一下

草图。。就画了数码管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管脚加上拉电阻试试,要不就是单片机管脚没有输出

2位共阴数码管的公共端接单片机引脚0P0.0,P0.4  这2个引脚上拉电阻后,数码管能亮,只是出现这种情况:比如控制一位数码管为1,而效果却是2位都显示1,同是有鬼影。

网友D:
引用 楼主:
2位共阴数码管的公共端接单片机引脚0P0.0,P0.4  这2个引脚上拉电阻后,数码管能亮,只是出现这种情况: ...

IO口驱动三极管的能力不够,要强上拉或外接电阻才行。再另外阳极电阻10K是不是大了点呢?换个成100欧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IO口驱动三极管的能力不够,要强上拉或外接电阻才行。再另外阳极电阻10K是不是大了点呢?换个成100欧看

上拉电阻的话就会出现上述现象,明天我改下100欧电阻试试

网友A:
看出来了,你用P0口,没上拉,8051单片机的这个P0口不接外部上拉电阻是输出不了高电平的!输出不了高电平,你用NPN的9013三极管自然无法导通也就不亮!

网友C:
引用 楼主:
2位共阴数码管的公共端接单片机引脚0P0.0,P0.4  这2个引脚上拉电阻后,数码管能亮,只是出现这种情况: ...

用PNP三极管控制位,不要用NPN的三极管,再就是要消隐,就是把控制段的IO 加上句0xff.就不会有鬼影啦

网友E:
个人认为是虚焊了

网友F:
是不是接触不好啊

网友G:
可以在9013基极到地加10K电阻试试不行就程序写错了

网友H:
没加上拉电阻吧,51GPIO内部是开漏的,相当于没接电源正极,没有输出,自然不能使NPN管导通;而手按着管子基极,未免碰到了集电极,相当于弱上拉。。希望对楼主有帮助,贴图看看

网友I:
这T---M----D真是神,三极管有这么用的么,无语了
另一端C极不接VCC,也真是服了,三极管只能把某物串入其中,或用其影响某脚电流,或电压

竞还有拿来当开关使的,世间首例

手按,因为人体也可以让电流经过,完全可以点亮LED

至于手模基极,影响不大,这不是MOS管,才没那么好,C极电压都不正常了,就算是MOS也没用

不过在特定电路下,三极管确实可以当开关使,但不是这个电路

网友J:
看看是不是管脚没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