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块电路板是做什么的?谢谢!

楼主(2015-10-17):
在垃圾堆里看见一块电路板,9V供电,但是不知道做什么的?

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背面

网友A:
红外热释电监控器,用于安防系统!我也捡过一块的!

网友B:
红外热释电,另外应该还有无线传输吧~

网友C:
有无线,433m的或是315,我也有我的是433的

网友D:
看一下芯片,就知道了

网友E:
hongwai红外报警器探头各百货商店有售,要有报警主机才可以用,做工不错,看起来是个坏的,修过,

网友F:
带无线传输的,热释红外探测器,用无安防,主机通过无线来收集各个传感器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热释电监控器,用于安防系统!我也捡过一块的!

怎么看出来的?坛子里高手真多?我对这类一窍不通,平时也喜欢拆拆东西,就是看不出什么名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芯片,就知道了

那么多芯片,怎么记得住?坛子里高手好多啊

楼主:
感谢各位赐教!坛子里高手真多啊!我对电子类的也感兴趣,但是没基础,恼火啊

网友D:
我也没有看芯片,所以不知道,你要知道芯片,芯片就会有功能说明的

网友G:
红外探测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看出来的?坛子里高手真多?我对这类一窍不通,平时也喜欢拆拆东西,就是看不出什么名堂

板中间那个圆圆的就是红外热释电传感器,公厕的自动冲水电路和洗手盆的自动水龙头就是靠它感应的,你百度一下这个探头下面的那个芯片,那是红外热释电传感器专用的放大及处理芯片!

网友H:
就是这样啦

网友I(2017-01-01):
红外热释电,另外应该还有无线传输

网友J:
带无线发送的 红外热释电报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