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最佳电容选择的几大标准,你都知道吗?

楼主(2015-10-19):
晶振的作用不同,材料不同,型号不同,源于每一种晶振都有各自它们各自的特性,所以最佳按制造厂商所供应的数值选择外部元器件。 当然晶振的电容也是按照不同的晶振类型所制造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下面是晶振的电容选择方法,一定要仔细看哦:
晶振电容选择的几大标准
(1):在容许范围内,C1,C2值越低越好。
(2)C值偏大虽有利于振荡器的安稳,但将会增加起振时间。
(3):应使C2值大于C1值,这么可使上电时,加快晶振起振。
  晶振的起振原因分析
在石英晶体谐振器和陶瓷谐振器的运用中,就需要留心负载电容的选择。因为不一样厂家出产的石英晶体谐振器和陶瓷谐振器的特性和质量都存在较大差异。
  选择晶振电容的注意事项
(1)在选用时,需要了解该类型振荡器的要害方针,例如等效电阻,(凯越翔厂家建议负载电容,如频率偏差等。
(2)但是在实习电路中,也能够通过示波器查询振荡波形来判别振荡器是不是作业在最佳情况。
|(3)当然在示波器查询振荡波形时,所查询的OSCO管脚(Oscillator output),应选择100MHz带宽以上的示波器探头,这种探头的输入阻抗高,容抗小,对振荡波形相对影响小。
(4)由于探头上通常存在10~20pF的电容,所以观测时,恰当减小在OSCO管脚的电容能够取得更靠近实习的振荡波形。
(5)凯越翔建议:因为作业出色的振荡波形应当是一个美丽的正弦波,峰峰值应当大于电源电压的70%。若峰峰值小于70%,可恰当减小OSCI及OSCO管脚上的外接负载电容。反之,若峰峰值靠近电源电压且振荡波形发生畸变,则可恰当增加负载电容。 所以在选择晶振的最佳电容时,是可以参考的哦!!!
  专业仪器检测专晶振(更技术的选择)
因为用示波器查看OSCI(Oscillator input)管脚,如果简略致使振荡器停振(原因是:有些的探头阻抗小不能够直接检验)所以晶振的电容能够用串电容的方法来进行检验。
  取中心值的小窍门
  如常用的4MHz石英晶体谐振器,通常凯越翔厂家建议的外接负载电容为10~30pF支配。若取中心值15pF,则C1,C2各取30pF可得到其串联等效电容值15pF。凯越翔k字晶振考虑到还别的存在的电路板分布电容的影响。以及芯片管脚电容,晶体自身寄生电容等都会影响总电容值,故实习配备C1,C2时,可各取20~15pF支配。因此C1,C2运用瓷片电容为佳。
   当然这只是一部分的电容选择要求和技巧,然而最佳的晶振选择要求和技巧,还是要根据不同的晶振型号,类型和不同的材料晶振而定,当然还是要看各自的客户的选择要求来定哦如果你对晶振的电容选择上还有什么疑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