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G: docfile 已被损坏。 at 234B4D1D. ADVPCB.DLL AD打开封装库出现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2015-10-19):
STG: docfile 已被损坏。 at 234B4D1D.  ADVPCB.DLL, Base Address: 22C70000. 只是某一个库有这个问题。

网友A:
最有可能那就是,这个库已经损坏了。如果是系统自带的建议到别的电脑上把这个库复制过来,测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有可能那就是,这个库已经损坏了。如果是系统自带的建议到别的电脑上把这个库复制过来,测试一下

可能是!

网友C(2020-07-30):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一模一样的问题,我发现是某个库的某个名字不能用了,可以先找出是那个库出现的问题,然后改一下名字就可以了,我也是这么操作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