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测人民币长度的方法?

楼主(2015-10-19):
用单片机控制,通过红外线测出人民币的长度,来区分人民币的不同面额。该如何实现呢?求大神详解。

网友A:
建议参考自动存款机原理

网友B:
验钞机里区分面值不是测量长度的,红外、紫外是用来验真伪的。宽度检测是测量通过时间与速度计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验钞机里区分面值不是测量长度的,红外、紫外是用来验真伪的。宽度检测是测量通过时间与速度计算的。

大神的意思是让纸币匀速移动,然后通过时间与速度来计算出长度来。可问题是如何才能检测出纸币的边缘呢。

网友B:
验钞时纸币都是一张张走过,利用红外或紫外线照与没照到的接受强度不同来确定边缘,一般验钞机的精度能区分1--2mm的差别。因为验钞电机没有专门的恒速控制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验钞时纸币都是一张张走过,利用红外或紫外线照与没照到的接受强度不同来确定边缘,一般验钞机的精度能区分 ...

果然是高手啊,解决了我长久以来的疑惑。谢谢十分感谢。

网友D:
用验钞机

网友E:
都是大神啊

网友F:
这个有点厉害

网友F:
神一样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