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离个位,十位这段单片机代码的详解

楼主(2015-10-20):
void display(u8 which_bit, u8 which_number)
{
        u8 x,y;
        x = which_number/10;//分离十位
        y = which_number%10;//分离个位
        if (which_bit == )
}
求分离个位,十位这段代码的详解

网友A:
如果which_number=23,那么which_number/10=2余数是3对吧,所以x=2;下一句which_number%10就是求余运算,把余数提取出来,所以y=3。不知道能理解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which_number=23,那么which_number/10=2余数是3对吧,所以x=2;下一句which_number%10就是求余运算, ...

谢谢哈!!受教啦

网友B:
就是取整数和余数的运算,23取整数是2,再取余数是3

网友C:
x = which_number/10的意思是将数字除以十的商赋给X
Y= which_number%10的意思是将数字除以十的余数给Y
就是这样的公式,就可以直接拆分出各位和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