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烧不进去,一直显示仍在连接中,请给MUC上电,求助,单片机连接电脑问题

楼主(2015-10-20):
初学单片机,买了一块STC89C52的板子,用USB接口连接的电脑,程序烧不进去,一直显示仍在连接中,请给MUC上电,查了好多资料也没找到解决方法,请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A:
可以去这个网址:http://www.stcmcu.com/下载最新的STC-ISP软件V6.85H很好用,我用win10系统,能自动找到板子下载口。

网友A:
你不会是光接了USB供电线,没有连接232下载线吧,我的板子是要接两根线到电脑的,一个USB是供电用的,另一根是RS232转USB线,是用来烧录程序的。

网友B(2016-05-14):
通电了么 不通电没法通讯

网友C:
下载线连接是否正确,自焊最小系统是否正确且正常工作,是否冷启动,初学建议买ch340芯的usb转ttl可以免冷启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这个网址:http://www.stcmcu.com/下载最新的STC-ISP软件V6.85H很好用,我用win10系统,能自动找到板 ...

大神可否有WIN10系统下的keil ,我的邮箱:1824250267@qq.com     O(∩_∩)O谢谢

网友E:
请上几个图片看看,可能你操作方法不对,最好上几个图让别人看看

网友F:
驱动  没有装单片机程序下载驱动

网友G:
你看看电源有没有,USB转串口有没有插,有没有损坏,板子能否正常运作,下载器的芯片选择对不对,版本是否过高或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