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AD0809、MQ-2采集空气中烟雾的浓度并显示在数码管上

楼主(2015-10-21):
初学者求指教

网友A:
把MQ-2的输出电压接到AD0809,把采集的电压数值显示到数码管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MQ-2的输出电压接到AD0809,把采集的电压数值显示到数码管上就可以了。

那只是电压值的变化,怎么转化为烟雾浓度值啊

网友B(2016-10-09):
询问一下,如何把MQ-2经AD采集后转化的电压值转化为浓度在呢?急急急

网友C:
实例81  ADC0808中断方式A-D(ALE输出CLK)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81 ADC0808A-D( ALE输出CLK,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双解汇编和C51》第3ISBN 978-7-111-42393-5机械工业出版社

网友C:
实例82  ADC0808查询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2 ADC0808A-D( ALE输出CLK,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C:
实例83  ADC0808延时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3 ADC0808A-D( ALE输出CLK,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C:
实例84  ADC0808并行A-D(虚拟CLK)

实例8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