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CS712电流传感器模块为什么单片机检测不到电流输入?

楼主:
这个传感器就是P1P2接两端接电流输入,out端会输出一个模拟的电压。

上面是接线图(电流传感器模块的GND接5V电源负极,VCC接正极,OUT输出模拟电压信号(用万用表和单片机AD模块接收电压都无变化)

现在接通后,电流传感器的模拟输出(OUT口)电压没有变化(LED不管开关都是6V电压),我用万用表测过LED两端导线的电流,接通后是可以检测到电流的,请教一下,这种接法是否正确,为什么我在OUT输出端检测不到电压的变化呢,是哪里接的有问题吗?

下面是电流传感器的图和参数:
1、电流传感器芯片:ACS712ELC-30A;

2、插针5V供电,板载电源指示灯;

3、模块可以测量正负30安电流,对应模拟量输出66mV/A;

4、没有检测电流通过时,输出的的电压是VCC/2;

网友A(2015-10-22):
这种情况有没有考虑到,是电流传感器本身的故障

网友B:
就是这样的,很好哈

网友C(2016-12-24):
朋友,测电流用串联,你用的是并联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 模拟量输出是 100mv/A,可能是你过的电流太小,导致模拟量输出过低,单片机ADC可能没有检测到。 松岩科技 专注于信号采集与处理 订制方案:传感器信号采集,...

网友F:
模拟量输出是 100mv/A,可能是你过的电流太小,导致模拟量输出过低,单片机ADC可能没有检测到。 松岩科技 专注于信号采集与处理 订制方案:传感器信号采集,...

网友G(2017-08-04):
你好,请问这个模块现在试验的怎么样了,我也要用了,请教一下呀,我的是测100A以下电流,我qq1601034821,希望能交流下

网友H:
同问,麻烦大神解答

网友I:
电流传感器要串联进去   我用的时候  总感觉它的精度不是很好

网友J:
前面的前辈说的是 测量电流应该串联的 你并上去 感应电流太小了 还用个30A的 根本不会起表

ACS这东西会受磁场影响而改变输出数值 测试过一阵就放弃这个方法了

网友K(2017-10-10):
怕是要 串联哦

网友L:
可能是电流传感器本身的故障

网友M(2018-11-04):
用绝对值电路,或用软件求绝对值

网友N(2021-03-19):
串联没电流,并联没电压

网友O(2021-05-07):
引用 网友N:
串联没电流,并联没电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电流检测不到,怎么办,求大神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