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05蓝牙模块与51单片机连接 用手机控制的话 是不是直接在手机上下载一个串口软件

楼主(2015-10-21):
求问hc-05蓝牙模块与51单片机连接 用手机控制的话 是不是直接在手机上下载一个串口软件就好了吗?还需要什么蓝牙协议吗

网友A:
手机装一个“蓝牙串口”就可以连机了

网友B:
如果是简单的发送数据,可以在网上下载蓝牙串口模块,  要是想做的更炫酷一些,还是自几开发个蓝牙通信小软件吧。

网友C(2021-06-08):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简单的发送数据,可以在网上下载蓝牙串口模块,  要是想做的更炫酷一些,还是自几开发个蓝牙通信小软 ...

请问我想将HC-05接在5V工作电压的STC89C52单片机上,是可以直接接,还是需要降压处理,资料里说需要LDO处理,请大神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