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决单片机问题,小白一个

楼主(2015-10-21):
想要实现数码管从1显示到9每隔一秒显示,程序和电路如图,程序编译成功,但就是实现不了功能

网友A:
数码管的段码对吗?位要加三极管驱动,要不就要把IO写成强推挽输出。

网友A:
这个程序你试试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p0 =p0
#define p1 =p1
#define p3 =p3
uchar temp ,aa,num;
sbit wela=P3^6;
sbit dula=P1^4;
                                        //带小数点段编码
uchar code dianduma[]={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
                                        0x78,0x00,0x10};
//共阳段码
uchar code table[18]={0xc0,0xf9,0xa4,0xb0,0x99,0x92,
                                        0x82,0xf8,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0x89,0x8c};
//位码
uchar code tab[]={0xfe,0xfd,0xfb,0xf7,0xef,0xfb};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num=0;
        aa=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初值
        TL0=(65536-50000)%256;
        EA=1;//总中断
        ET0=1;//开外中断0
        TR0=1;//开定时器
        temp=0xfe;
        P0=temp;
        P1=0;
        while(1)
        {

                delay(1000);
            temp=_crol_(temp,1);//流水灯库函数
            P0=temp;

        }
}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中断函数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if(aa==20)
                {
                        aa=0;
                        num++;
                    if(num==17)
                        num=0;
                        P0=table[num];
                }
        }

网友A:
没有初始中断TNOD=0X01;EA=1;TR0=1;ET0=1;

网友B:
把楼上的流水灯程序去掉即可!

网友B:
也可以用延时函数

网友C:
仿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一般的51芯片适合灌入电流,所以一般用共阳的LED

网友E:
太强悍了 !~!还能自己编写驱动,。,,,学习ixa!

网友F:
while(1);这多了个号

网友G:
第30行不是TII而是TH,定时计数器高八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