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91输入引脚悬空,读取的数字是多少

楼主(2015-10-22):
我读取的不是一个稳定的数,不知道是芯片本身问题还是我的电路问题

网友A:
这是正常的现象。

网友B:
不稳定是有多不稳定,如果在一个值附近变化是正常现象。如果变化太大,就应该是电路啊芯片啊或者程序问题了。一般输入脚悬空是不会出现度数乱飘的现象的。

网友C(2019-10-04):
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