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收了一个带U的19264屏,和网上的资料不同啊。有熟悉的吗

楼主(2015-10-23):
刚收了一个带U的19264屏,和网上的资料不同啊。有熟悉的吗
网上都 有CS1\CS2\CS3管脚而我的屏没有,还有就是控制板上有个字库芯片,不明白是如何使用的
有熟悉的吗

网友A:
那个csa csb的意思就是cs1 cs2吧,

网友B:
这个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csa csb的意思就是cs1 cs2吧,

我想应该是。但19264屏应该有CS3这个屏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应该是。但19264屏应该有CS3这个屏没有

baidu百度一下有的19264就是没有cs3,,没细看,或许是00关闭,01左屏,10中屏,11右屏,同样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idu百度一下有的19264就是没有cs3,,没细看,或许是00关闭,01左屏,10中屏,11右屏,同样可以实现,

明白了。我下载了一些成序参考。全是有CS3的
我在去找没有CS3的

网友C:
程序中先跳开这几个脚

网友D:
带字库的应该没有cs1、2、3吧,12864的不带字库的有cs1和cs2,带字库的没有!

网友E:
车载GPS 19264的屏ks1018的控制器,不带字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载GPS 19264的屏ks1018的控制器,不带字库

是不带字库,U板上有字库芯片

网友F(2016-06-10):
带字库和不带字库的不一样,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