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测带LED的开关引脚关系

楼主:
图中黄色框和蓝色框是12V的LED,在引脚里LED应该是共地,已知4和5引脚为通断引脚,请问怎么安全测123引脚的关系?谢谢!

网友A(2015-10-23):
正常情况下led单向导电,万用表黑表笔接其中一脚。红表笔碰另外两脚,若两次都有读数,则黑表笔所接引脚为共地

网友B:
科技在发展,个人创意的竞争,我教人51教人cpld,为的只是一个热情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