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响应中断时中断程序和主程序同时执行,求大神帮忙看看我的程序是不是有错误...

楼主(2015-10-23):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code LED7Cod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int z);
sbit D1=P1^4;
void main()                        //进入主函数之前设置中断。
{           //所有地址能被8整除的寄存器均可进行位寻址(即直接操作某一位)。
uint LED=0;        //一定要先定义变量,否则程序无法编译。
EA=1;         //开总中断。
EX0=1;                         //开外部中断0(电平触发和跳变沿触发两种触发方式)。
IT0=0;         //电平触发方式(默认的触发方式,单片机上电后即为电平触发)。
while(1)
{
  D1=1;
  LED++;                //变量的自加1,等价于LED=LED+1;
  P0=LED7Code[LED%16];   //%为求余符号,a%b的结果是a除以b的余数,0x7f是显示小数点。
  delay(200);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500;x>0;x--)
  for(y=z;y>0;y--);
}

void exter0() interrupt 0   //中断函数不需要声明。
{
D1=0;
}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