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控制步进电机加减速程序,能加不能减,求高手指点程序错误..

楼主(2015-10-23):
//按键控制步进电机加减速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3^4;
sbit k2=P3^5;
sbit A=P3^0;
sbit B1=P3^1;
sbit C=P3^2;
sbit D1=P3^3;

void DelayMS(uint aa)
{
  uchar bb;
  while(aa--)
  {
   for(bb=0;bb<115;bb++)     //1ms基准延时程序
   {
    ;
   }
  }

}
void main()
{
  uint        i;
  i=500;
  while(1)
           {
            if(k2==0)
                   {
                             while(k2==0);

                          if(i<50)
                            {
                                  i=i+50;
                                  if(i==500)
                                  {
                                   i==50;
                                  }
                                }
                                DelayMS(200);
                   }
                   if(k1==0)
                   {
                             while(k1==0);

                          if(i>50)
                            {
                                  i=i-50;
                                  if(i==50)
                                  {
                                   i==500;
                                  }
                                }
                                DelayMS(200);
                   }
           A=1;//8拍
           B1=0;
           C=0;
           D1=0;
           DelayMS(i);
              A=1;
           B1=1;
           C=0;
           D1=0;
           DelayMS(i);
           A=0;
           B1=1;
           C=0;
           D1=0;
           DelayMS(i);
              A=0;
           B1=1;
           C=1;
           D1=0;
           DelayMS(i);
           A=0;
           B1=0;
           C=1;
           D1=0;
           DelayMS(i);
              A=0;
           B1=0;
           C=1;
           D1=1;
           DelayMS(i);
           A=0;
           B1=0;
           C=0;
           D1=1;
           DelayMS(i);
              A=1;
           B1=0;
           C=0;
           D1=1;
           DelayMS(i);
           }

}

网友A:
感觉这么写好复杂,你这个思路是挺明确,可是硬件运行起来的时候容易出问题,持续的控制,我自己有一个程序需要加我QQ:229492525

网友B:
这个程序只能加不能减,减应该 if(i>500)
                            {
                                  i=i-50;
                                  if(i==50)
                                  {
                                   i==50;
                                  }
                                }
                                DelayMS(200);
这样试试

楼主:
我自己后来详查错误后找出来了,在这几句中
if(i>50)
                            {
                                  i=i-50;
                                  if(i==50)
                                  {
                                   i==500;

    i==500;多了一个等于号"=="
正确的是:i=500;就可以了。

谢谢各位同志有心啦

楼主:
你好!你的程序是用数组的读取法来实现的吧。本人用的是8脚mcu,只有6个i/o口。用那种方法可能会对按键有影响。。。

网友C:
膜拜少时诵诗书s's

网友D(2018-08-02):
减的程序改成if(i<50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