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驱动了步进电机,正反 调速。新手来的,高手指点一下用按键调速

楼主(2015-10-23):
#include<reg51.h>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sbit S1=P1^4;           //将S1位定义为P1.4引脚
sbit S2=P1^5;           //将S2位定义为P1.5引脚
sbit S3=P1^6;           //将S3位定义为P1.6引脚
unsigned char keyval;   //储存按键值
unsigned char ID;       //储存功能标号
/*************************************************
软件消抖延时(约50ms)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50;i++)
          for(j=0;j<100;j++)
            ;
}
/************************************************
步进电机转动延时,延时越长,转速越慢
*************************************************/
void motor_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0;i<8000;i++)
         ;
}
/************************************************
步进电机正转
*************************************************/
void forward( )
  {
           P0=0xfc;           //P0口低四位脉冲1100
                motor_delay();
                P0=0xf6;           //P0口低四位脉冲0110
           motor_delay();
                P0=0xf3;           //P0口低四位脉冲0011
           motor_delay();
                P0=0xf9;          //P0口低四位脉冲1001
           motor_delay();
  }
/************************************************
步进电机反转
*************************************************/
void backward()
  {
           P0=0xfc;            //P0口低四位脉冲1100
                motor_delay();
                P0=0xf9;           //P0口低四位脉冲1001
                motor_delay();
                P0=0xf3;           //P0口低四位脉冲0011
                motor_delay();
                P0=0xf6;           //P0口低四位脉冲0110
                motor_delay();
  }
/************************************************
步进电机停转
*************************************************/
void stop(void)
{
      P0=0xff ;          //停止输出脉冲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使用定时器T0的模式1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TR0=1;                   //启动定时器T0
TH0=(65536-500)/256;      //定时器T0赋初值,每计数200次(217微秒)发送一次中断请求
TL0=(65536-500)%256;      //定时器T0赋初值
  keyval=0;                //按键值初始化为0,什么也不做
  ID=0;
    while(1)
           {
                        switch(keyval)           //根据按键值keyval选择待执行的功能
                          {
                                  case 1:forward();   //按键S1按下,正转
                                            break;
                                  case 2:backward();  //按键S2按下 ,反转
                                            break;
                                  case 3:stop();     //按键S3按下,停转
                                            break;
                                 }
         }
}
/*************************************************
定时器T0的中断服务子程序
**************************************************/
void Time0_serve(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R0=0;                       //关闭定时器T0
   if((P1&0xf0)!=0xf0)          //第一次检测到有键按下
          {
                    delay();              //延时一段时间再去检测
                         if((P1&0xf0)!=0xf0)   //确实有键按下
                                {
                                   if(S1==0)        //按键S1被按下
                                   keyval=1;
                                   if(S2==0)        //按键S2被按下
                                         keyval=2;
                                        if(S3==0)        //按键S3被按下
                                         keyval=3;
                          }
                 }
  TH0=(65536-200)/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赋初值
  TL0=(65536-200)%256;         //定时器T0的低8位赋初值
  TR0=1;                       //启动定时器T0
}
用L298N做驱动

L298N

L298N

网友A:
把延时做成用按键控制变量的传递参数就可以了,我发一个自己构想的加减速程序,超好用,又容易修改参数和程序结构。实用性高。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延时做成用按键控制变量的传递参数就可以了,我发一个自己构想的加减速程序,超好用,又容易修改参数和程 ...

你的加减速的程序在哪?发出来学习一下

网友B:
没有加速和减速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