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有一事不解,关于DS18B20的例子,发送到SBUF缓存器之后,又到哪里去了

楼主(2015-10-24):
是郭天祥的单片机书上的关于DS18B20的例子1、单片机从DS18B20上已经获取到了温度数据,直接发去显示就行了,为什么还要用串口发送
2、发送到SBUF缓存器之后,又到哪里去了,

楼主:
附上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P2^2;     //温度传感器信号线
sbit dula=P2^6;   //数码管段选线
sbit wela=P2^7;   //数码管位选线
sbit beep=P2^3;   //蜂鸣器

uint temp;
float f_temp;
uint warn_l1=260;
uint warn_l2=250;
uint warn_h1=300;
uint warn_h2=320;

sbit led0=P1^0;
sbit led1=P1^1;
sbit led2=P1^2;
sbit led3=P1^3;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bf,0x86,
0xdb,0xcf,0xe6,0xed,
0xfd,0x87,0xff,0xef};     //不带小数点的编码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sreset(void)    //18B20复位,初始化函数
{
  uint i;
  ds=0;
  i=103;
  while(i>0)i--;
  ds=1;
  i=4;
  while(i>0)i--;
}

bit tempreadbit(void)   //读1位函数
{
   uint i;
   bit dat;
   ds=0;i++;          //i++ 起延时作用
   ds=1;i++;i++;
   dat=ds;
   i=8;while(i>0)i--;
   return (dat);
}

uchar tempread(void)   //读1个字节
{
  u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tempreadbit();
    dat=(j<<7)|(dat>>1);   //读出的数据最低位在最前面,这样刚好一个字节在DAT里
  }
  return(dat);
}

void tempwritebyte(uchar dat)   //向18B20写一个字节数据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     //写 1
    {
      ds=0;
      i++;i++;
      ds=1;
      i=8;while(i>0)i--;
    }
    else
    {
      ds=0;       //写 0
      i=8;while(i>0)i--;
      ds=1;
      i++;i++;
    }

  }
}

void tempchange(void)  //DS18B20 开始获取温度并转换
{
  dsreset();
  delay(1);
  tempwritebyte(0xcc);  // 写跳过读ROM指令
  tempwritebyte(0x44);  // 写温度转换指令
}

uint get_temp()         //读取寄存器中存储的温度数据
{
  uchar a,b;

  dsreset();
  delay(1);
  tempwritebyte(0xcc);
  tempwritebyte(0xbe);
  a=tempread();         //读低8位
  b=tempread();         //读高8位
  temp=b;
  temp<<=8;            //两个字节组合为1个字
  temp=temp|a;
  f_temp=temp*0.0625;      //温度在寄存器中为12位 分辨率位0.0625°
  temp=f_temp*10+0.5;    //乘以10表示小数点后面只取1位,加0.5是四舍五入
  f_temp=f_temp+0.05;
  return temp;         //temp是整型
}

////////////////////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uchar num,uchar dat)
{
  uchar i;
  dula=0;
  P0=table[dat];
  dula=1;
  dula=0;

  wela=0;
  i=0XFF;
  i=i&(~((0X01)<<(num)));
  P0=i;
  wela=1;
  wela=0;
  delay(1);
}

void dis_temp(uint t)
{
  uchar i;
  i=t/100;
  display(0,i);
  i=t%100/10;
  display(1,i+10);
  i=t%100%10;
  display(2,i);
}
//////////////////////////////////////////////
void warn(uint s,uchar led)   //蜂鸣器报警声音 ,s控制音调
{
    uchar i;i=s;
    dula=0;
    wela=0;

        beep=0;
    P1=~(led);
    while(i--)
    {
      dis_temp(get_temp());
    }
        beep=1;
    P1=0XFF;
    i=s;
     while(i--)
    {
      dis_temp(get_temp());
    }
}
void deal(uint t)
{
  uchar i;
  if((t>warn_l2)&&(t<=warn_l1)) //大于25度小于27度
        {
       warn(40,0x01);

        }
  else if(t<=warn_l2)                   //小于25度
        {
       warn(10,0x03);
        }
  else if((t<warn_h2)&&(t>=warn_h1)) //小于32度大于30度
    {
       warn(40,0x04);
        }
  else if(t>=warn_h2)                   //大于32度
        {
       warn(10,0x0c);
        }
  else
    {
       i=40;
       while(i--)
       {
        dis_temp(get_temp());
       }
    }
}

void init_com(void)
{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

void comm(char *parr)
{
        do
        {
         SBUF = *parr++;                                                           //发送数据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成标志为1
         TI =0;                                                                    //标志清零
        }while(*parr);                                                             //保持循环直到字符为'\0'
}

void main()
{
  uchar buff[4],i;
  dula=0;
  wela=0;
  init_com();
  while(1)
{
      tempchange();
      for(i=10;i>0;i--)
     {
      dis_temp(get_temp());}
      deal(temp);

      sprintf(buff,"%f",f_temp);

    for(i=10;i>0;i--)
     {
      dis_temp(get_temp());}

      comm(buff);

     for(i=10;i>0;i--)
     {
      dis_temp(get_temp());}

}
}

楼主:
我主要是觉得,已经从DS18B20上获取了数据,说明单片机就得到了温度数据,为什么还要用串口

楼主:
SOS,没有人来解答一下么

楼主:
comm(buff);这个函数将数据传递到哪里去?
还有为什么要用串口传递这个数据

楼主:
boom,咖喱给给

楼主:
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通过读取DS18B20中的温度数据,单片机就有了这些温度数据,直接拿去显示就好了。那么这里的串口通信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楼主:
关于这个串口是用来干什么的我还是想不通,希望有人能来解答一下,虽然这个不影响我程序功能的实现!!

网友A:
DS18B20在与微处理器连接时仅需要一条口线即可实现微处理器与DS18B20的双向通讯。

网友B:
传到串口就可以在没有液晶情况下 通过软件如串口助手直接看数据

网友C:
这个发到串口只是测试用

网友D:
应该是测试用的,在没有显示器的情况用串口在上位机看情况如何。

楼主:
确实是通过串口将温度数据发送到上位机,但是我又有新的问题了,我发了一个0xaa,为什么收到的是16进制下的80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截图20151026211244

楼主:
我擦 不能上图的么

楼主:
校验位:NONE
数据位:8
停止位:1

楼主:
发送0X00;得到确实 80 E0

楼主:
发送0x01,收到的是81

楼主:
发送0X10;收到的居然还是80,蒙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