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的中断怎么设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10-25):
哪种单片机  是51单片机  还是STM32  还是AVR?

网友B:
51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种单片机  是51单片机  还是STM32  还是AVR?

51单片机

网友C:
看看中断那块资料,串口中断号是4,定时器设定自动重装模式

网友D:
网上搜89c51的pdf文档,里面有列程的,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E:
参考郭天祥的书可以

网友F:
就是串口中段4

网友G:
51单片机串口中断 。先配置好相关串口信息
SCON=0x50;//串口方式1,8位,使能接收
TMOD=0x20;//八位定时器。
PCON=0x00;//波特率不加倍
TH1=TL1=0xfd;//9600波特率
ES=1;//开串口中断
EA=1;//开总中断

void usart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这里写你的中断代码
       if(RI==1)//串口接收中断
       {
             RI =0;//串口接收中断标志位要手动清零
       }
       if(TI==1)//串口发送中断
       {
           //串口发送中断不需要手动清零,机器会自动清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