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接最小系统下不了程序,求大神们帮小弟看看

楼主:
PLC接最小系统下不了程序

接上电脑的情况就是这样

接上电脑的情况就是这样

网友A(2015-10-25):
楼主这个好像是单片机最小系统通过usb串口转接板连到笔记本啊,没有plc

网友B:
缺少模块,比如430之类的

网友C:
缺2303之类的转换

网友D:
这没有plc吧?难道我看错了

网友E:
撒发生的故事的公司的高速

网友F:
你是不是连接错误

网友G:
把txd和rxd换一下试试

网友H:
哪有PLC呢

不要用PL2303下载

FT232才是

PL2303下载时,按下开关后要让PL2303跟小板断开,否则不可行

麻烦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