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在开发版和面包版上正常,在自己焊的板子上乱码

楼主(2015-10-25):
LCD1602在开发版和面包版上正常,在自己焊的板子上乱码,可能是什么地方错了

网友A:
这个可以肯定是硬件有问题,首先检查一下单片机起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肯定是硬件有问题,首先检查一下单片机起振没有

我觉得是我的最小系统错了,像下面这个电路图VCC和地是直接接电源正和地吗??还有像VCC和VDD、VSS,VEE,GND的区别是什么,我把VCC VDD都接到一起,VSS VEE GND都接到一起的,这样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肯定是硬件有问题,首先检查一下单片机起振没有

http://image.baidu.com/search/de ... amp;ipn=d&word=单片机最小系统电路图&pn=0&spn=0&di=129269718380&pi=&rn=1&tn=baiduimagedetail&ie=utf-8&oe=utf-8&cl=2&lm=-1&cs=1867281146%2C2401744235&os=1907939282%2C1094331697&adpicid=0&ln=21&fr=ala&sme=&cg=&bdtype=0&objurl=http%3A%2F%2Fc.hiphotos.baidu.com%2Fzhidao%2Fpic%2Fitem%2F562c11dfa9ec8a1311e6da8df703918fa1ecc0db.jpg&fromurl=ippr_z2C%24qAzdH3FAzdH3Fzit1w5_z%26e3Bkwt17_z%26e3Bv54AzdH3Fq7jfpt5gAzdH3Fd0mdlbca9_z%26e3Bip4s&gsm=0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是我的最小系统错了,像下面这个电路图VCC和地是直接接电源正和地吗??还有像VCC和VDD、VSS,VEE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是我的最小系统错了,像下面这个电路图VCC和地是直接接电源正和地吗??还有像VCC和VDD、VSS,VEE ...

电路图呢?肯定是接线错误

网友C:
肯定是接线错误了

网友D:
硬件问题,仔细检查一遍。

网友E:
查一下8条数据线对不对!

网友F:
先检查小系统,然后在检查焊接看看有没有虚焊之类的

网友G:
有可能坏掉了?或者是不是没加上拉电阻

网友H(2016-12-31):
硬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