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显示两位数,求高手解答。这是我的程序。

楼主(2015-10-25):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been=P2^4;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int num1,num,count;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uchar jianpan1()
{
                        uint temp;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num1=1;
                                                                break;
                                                        case 0xde:num1=2;
                                                                break;
                                                        case 0xbe:num1=3;
                                                                break;
                                                        case 0x7e:num1=4;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num1=5;
                                                                break;
                                                        case 0xdd:num1=6;
                                                                break;
                                                        case 0xbd:num1=7;
                                                                break;
                                                        case 0x7d:num1=8;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num1=9;
                                                                break;
                                                        case 0xdb:num1=10;
                                                                break;
                                                        case 0xbb:num1=11;
                                                                break;
                                                        case 0x7b:num1=12;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P3=0xf7;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7:num1=13;
                                                                break;
                                                        case 0xd7:num1=14;
                                                                break;
                                                        case 0xb7:num1=15;
                                                                break;
                                                        case 0x77:num1=16;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return num1;
}

void display()
{
                        uint shi,ge;
                        shi=num/10;
                        ge=num%10;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10);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0);

}

void main(void)
{
        uint count=0,num=0;
        EA=1;
        EX0=1;
        IT0=1;
        while(1)
        {
                jianpan1();
                display();
        }
}

void INT0_num() interrupt 0
{

        num=num*10+num1;
        if(num>99)
                {num=0;
                been=0;}
}

楼主:
我把矩阵键盘的四个引脚接到一个与门上,输出接到中断引脚上的。

网友A:
   uchar num1;   num1 =jianpan1();              display( num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har num1;   num1 =jianpan1();              display( num1 );

我要显示两位数,要按两次键盘,直接display(num1),那不就只能读取一位数了啊

网友B:
哪有键扫描还用中断的,浪费资源不说,还没效率,学习下比较经典的吧(注:可能其中有少量错误,但结构无误)

/********************************************************************************
*  描述:                                                                       *
*        矩阵键盘1602液晶显示键值                                              *
*   连接方法:JP8(P1) 与JP4(矩阵键盘接口) 连接                             *
*         矩阵键盘定义:                                                       *
*         P1.1-P1.4为列线,P1.4-P1.7为行线                                      *
*         喇叭接P1.5口  矩阵键盘P1口,                                         *
*  注意:请将JP165短路冒断开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is_buf;            //显示缓存
uchar  temp;
uchar  key;                //键顺序吗
void delay0(uchar x);      //x*0.14MS

sbit LCD_RW = P2^5;
sbit LCD_RS = P2^6;
sbit LCD_EN = P2^7;

uchar cdis1[16] = {"  KEY NUMBER   "};
uchar cdis2[16] = {"  KEY-CODE:   H "};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
/*                                                           */
/* 延时子程序                                                */
/*                                                           */
/*************************************************************/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j;
    while((x--)!=0)
    { for(j=0;j<125;j++)
         {;}
    }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md;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delay(15);
    lcd_w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5);
    lcd_wcmd(0x38);
    delay(5);
    lcd_wcmd(0x38);
    delay(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lcd_wcmd(0x06);      //移动光标
    delay(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 lcd_pos(uchar pos)
{
  lcd_wcmd(pos | 0x80);  //数据指针=80+地址变量
}

/*************************************************************/
/*                                                           */
/* 键扫描子程序  (4*3 的矩阵) P1.4 P1.5 P1.6 P1.7为行        */
/*                                                          P1.1 P1.2 P1.3为列             */
/*                                                                                             */
/*************************************************************/

void  keyscan(void)
{         temp = 0;
    P1=0xF0;                 //高四位输入   行为高电平  列为低电平
    delay(1);
        temp=P1;                 //读P1口
    temp=temp&0xF0;                         //屏蔽低四位
    temp=~((temp>>4)|0xF0);
    if(temp==1)          // p1.4 被拉低
        key=0;
    else if(temp==2)   // p1.5 被拉低
        key=1;
    else if(temp==4)   // p1.6 被拉低
        key=2;
    else if(temp==8)   // p1.7 被拉低
         key=3;
    else
        key=16;

    P1=0x0F;                //低四位输入  列为高电平 行为低电平
    delay(1);
        temp=P1;                //读P1口
    temp=temp&0x0F;
    temp=~(temp|0xF0);
    if(temp==2)                   // p1.1  被拉低
        key=key+0;
    else if(temp==4)   // p1.2  被拉低
        key=key+4;
    else if(temp==8)        // p1.3  被拉低
        key=key+8;
    else
        key=16;

     dis_buf = key;                     //键值入显示缓存
     dis_buf = dis_buf & 0x0f;

         if(dis_buf>9)               //转换为ASCII码
      dis_buf = dis_buf+0x37;
     else
          dis_buf = dis_buf+0x30;
}

/*************************************************************/
/*                                                           */
/*判断键是否按下                                             */
/*                                                           */
/*************************************************************/

void  keydown(void)
{
          P1=0xF0;
        if(P1!=0xF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如果按钮按下 会拉低P1其中的一个端口
        {
          keyscan();
    }
}

/*************************************************************/
/*                                                           */
/* 主程序                                                    */
/*                                                           */
/*************************************************************/
main()
{
    uchar m;
    P0=0xFF;                    //置P0口
    P1=0xFF;                    //置P1口
    delay(10);                 //延时
    lcd_init();                //初始化LCD

    lcd_pos(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m = 0;
    while(cdis1[m]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cdis1[m]);
       m++;
     }

    lcd_pos(0x4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1个字符
     m = 0;
    while(cdis2[m] != '\0')
     {
       lcd_wdat(cdis2[m]);      //显示字符
       m++;
     }
          dis_buf = 0x2d;          //显示字符"-"

    while(1)
    {
       keydown();
           lcd_pos(0x4c);
       lcd_wdat(dis_buf);        //第一位数显示
    }
  }

/************************************************************/

网友B:
太多——不看,学习下比较经典的吧